台达伺服驱动器输出U,V,W短路?

楼主(2006-04-17):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台达400 W伺服驱动器,一上电就出现过电流报警,查看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V,W端有烧蚀,请问,
1、驱动器不能工作,会是那一部分的问题?
2、还有修复价值么?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给台达打个电话,那不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吗?

网友B:
有可能会短路,自己动手量一下就出来咯。

楼主:
呵呵,我打了。还想再了解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