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k/XP系统运行的OPC和WinNT系统运行的OPC服务器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4-17):
请教各位:我现在准备做一个OPC客户端软件,现场的OPC服务器运行在WinNT英文版系统平台。 这样做,会不会因为Windows版本的差别而导致通信不能正常呢?

我的邮箱:shgtide@yahoo.com.cn
msn:shgtide@hotmail.com 我现在的客户端机器为Win2000/xp专业版

网友A:
需要注意opc sever和client的版本。

网友B:
是不是版本不同就不能通讯,我这里有的请况是:两台电脑都用WIN2000专业版,可以通讯,一个用Server 的就不行了,并且2000和XP 也不能通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估计是DCOM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