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06-04-17):
 有人可以告诉我接触器的接线原理是吗。我知道有三对敞开是接主线的,还有一个线圈的接发,那么另外的两对敞开和敞闭有什么用呀?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那不就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吗,主要 用在你的控制电路中的.

网友B:
如果是兩對,就是兩個常開,兩個常閉,用在控制電路上

网友C:
控制用,如,自保等

网友D:
这个初级工都会,那是辅助触头,用于自保持或互联锁等控制线路用的。

网友E:
三对主触点接主回路,两个线圈接线柱接控制回路的电压,两个常开触点接自保与运行指示灯,两个常闭触点接电源指示灯,怎么说呢?不同的线路他的接线方法是不一样的,接触器的原理书上有介绍,结合实物对照着研究吧

网友F:
根据实际电路的需要和设计的情况使用,不够还要加辅助触头呢!

网友G(2006-05-26):
楼上的说的好。

网友H:
理论+实践

网友F:
接触器的用处好多,需要在实际中去掌握!

网友I:
   三对主触点接主回路,两个线圈接线柱接控制回路的电压,两个常开触点接自保与运行指示灯,两个常闭触点是在连锁\互琐电路中应用.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要想成为一般的电工还是要多看书呀.

网友J:
根据实际电路的需要和设计的情况使用,不够还可以加辅助触头。

网友K:
常开点用于自保与运行指示,常闭点珂用于互锁等要结合具体电路而分析。

网友L:
就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吗,用在你的控制电路中的.

网友F:
接触器是好用的,用线圈控制接触器的主触点开与闭,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