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DF 可以使用在强酸的场合吗

楼主(2006-04-17):
各位看官 小弟这相有理了,

   请问大家 PVDF 可以使用在强酸的场合吗,它的防腐蚀度有多强

网友A:
看什么强酸了。强氧化性酸就不好了。

网友B:
PVDF是一种强耐腐蚀材料,耐受一般性质的强酸:硫酸、浓硫酸、硝酸。但是,pvdf存有两个氢位,这两个氢在一定条件下仍有提出的可能性,因此,用PVDF制备的贮存容器,在贮存强腐蚀性材料时,不适合于长期工作,也不适合于高纯度材料的贮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