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怎样设计传送装置

楼主(2006-04-17):
我现在设计一个检测装置,其中传送装置不知怎样设计。要求很简单,就是把一个物件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提供给我。
邮箱:zhaotac@126.com

网友A:
电机+丝杠+皮带,可以做平面传输

网友B:
如有气源的话可用气缸加导轨

楼主:
谢谢!我们已经有用气缸传送的就构了,现在要做的是把大量的物件逐个自动传送到指定位置。

网友B: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需要分拣,排队,物体形状等

楼主:
物体形状是圆环形状的,外径20mm,内径15mm,高度是15mm,中间是空的。物件被第一步传送后,再由气缸再次传送、检测。我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传送,要求使放检测件尽量方便,最好是一次可以放很多件,机构可以自动逐个传送到指定位置。要求在传送完一个件后停顿一段时间,等到命令后再传送下一个。基本上就这样。

网友C:
强力建议用带传动,如果是水平传动没什么,假如是从低处传到高处就要主义倾斜角咯.

网友B:
支持刘工。并增加物体堆积如啤酒装箱设备一样,用导板,分成几排,再增加挡块机构逐个将物体放行,就可以了。不知道物体输送量有多大,大量的话,要分配好速度,机构动作频率满足要求

网友D:
这个机构很简单,真是常识问题,全部用机械动作就可以完成.,,
1,做个料斗,用圆盘拨轮机构,是逐个进入输送线.
2,输送线,用平带传送,两边有挡板.在传送到工作位置时,应有个光电控制开关来进行识别跟定位作用.
3,如果要进行90度转向或其它动作,可考虑圆盘拨轮机构或气动机构来实现.
4,如果要进行翻身的话,就用溜槽就可以实现了,,当然要做的巧才好翻身....
你有机会的话,应该都看看啤酒,医药,食品,信笺的生产线的工作,那样你就知道怎么实现把单个动作变成一个自动化流水线了,真的很简单.

网友E:
传送装置案例:
http://www.tantzu.com.cn/imgaes/play.swf
http://www.chinatianwei.cn/yanshi.asp
http://www.tantzu.com.cn/indextz-ys.html#

网友:
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输送带,
2。如果距离不远可用气缸
3。可以有同步皮带
以上请`参考。

网友F:
这个论坛太好了!

楼主:
我做的是要求很多件排队进行传输,怎样才能让他们一个一个来呢?

网友G: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家乐福超市收银台,他就是没拿走一个篮子,就送一个篮子,跟你的要求基本相似。

网友H:
问题是你想花多少钱?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网友C:
人家是搞毕业设计,经济不是主要因素。

楼主:
注意 不是毕业设计,是来真格的 所以大家提的意见尽量可行性大些 当然了 成本是越低越好
成本要低些 制作上有人专门负责 不用花钱

网友I:
用食品厂等流水线上的包装机原理`~~很容易搞定你的问题的`!!

网友J:
你可以在控制上考虑一下,用plc,或是单片机都行,不过我建议用plc,plc对顺序控制有很大的优势。况且简单

网友K: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何实现在皮带传送中使零件可以精确停留在指定位置,实现零件的位置矫正.望指教,谢了.

网友I:
要做到的很巧妙不太容易。

网友K:
  我所做的是零件机械视觉检测机构设计,我采用的是皮带传送,机械视觉可以实现精确定位,但是如何使一个零件停留在指定位置,位置矫正从机械的角度应该怎样设计呢,这里精确度不是很大,只要求能够使视觉检测装置识别的位置就可以了,望指教.

网友E:
to 孙泽鹏:
这个对你是否有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8217

网友D:
加个定位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L:
   如果用了机器视觉的话,你可以检测到零件的位置是否正确,但不能纠正零件的位置,不过你可以考虑用磁力定位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M:
用红外线测距装置就能实现精确测位。

网友N:
如果定位需要非常精确话,除了使用机器视觉外,还得注意马达传动之惯性问题。

网友D:
惯性问题可以用硬性的定位方式可以解决定位精度问题了

网友K:
谁能提供一些同步带传送的设计参数与功率算法,谢谢

楼主(2006-05-17):
大家说说看法

网友O:
电机加链传递会精确点

楼主:
位置要求不是很严格,但要求传送装置的灵敏性较高,给出指令后要快速执行!

网友P:
PLC是ms级的应该能叫快速了吧,另外,哪个有红外的传感器资料,发份给我zou_jian_hua@163.com不胜感谢

网友Q:
用皮带传动比较好一些。

楼主(2006-06-16):
我想还是用皮带传送,另外加一个光电开关。

楼主:
大家看一下这样行吗?

楼主:
只是大体表示一下,大家看行不行?就怕倒是皮带停不住,检测件就乱套了

网友G:
你的电机用什么电机,若普通电机有个惯性距离,不知道这样带来的位置精度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楼主:
浪里看花: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电机好。我要传送的距离本来就很短,所以要求的电机惯性距离一定要短!

网友R:
就用汽缸啊

楼主:
电磁铁不行的话就用气缸

网友S:
尽头加V形导板,就像啤酒的生产线,自动把混乱的工件排序。上边加刮板与气缸,防止歪斜与重叠。导板侧面安装接近开关检测工件。

网友T(2006-09-08):
其实很简单,设计一个机械臂,用单片机或者plc控制,可以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U:
用机械手可以,
用带传动也可以,伺服电机的定位精度高.

网友V:
用伺服电机 精确度有保障,提供
xingyongcba@163.com

楼主(2006-10-14):
被检测物体为圆环状

网友W:
用振动送料盘送料/排队,机械装置定位,加上滑快,气缸为推动力
QQ;569173411

网友X(2007-05-12):
电机、可以用制动电机啊~那效果不错的

网友X:
就用带传送,制动电机+减速机

网友Y(2009-01-15):
请大家帮个忙,看看在什么领域需要无接触式的传送装置?

网友Z:
大家好!我要搞一个砖厂煤土配比控制系统的设计,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A(2009-05-12):
可以做平面传输

网友AB(2009-06-17):
没看清楚被检测物品的体积、重量,以及要传送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