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关于AI810的采集问题

楼主(2006-04-17):
各位斑竹:
我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场过来的信号是20mA 但是一接到咱们的模块上,计算机显示15mA,是不是咱们的模块坏了。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要么通道有问题;要么阻抗不匹配,须加适配器.

网友B:
先拿信号发生器试一下,看是否正常。还有差一下量程设置的是否正确。再将万用表接入电路里,看是否是20ma,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哪基本就是通道坏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怎么解决呢

网友D:
有源,无源的,换通道试一下,阻抗不匹配?换现场仪表!!

网友E:
现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模块的阻抗进行了分流!现在我们使用的天博的执行器就是跟PC不怎么匹配,实际AO给定可以达到20mA,但是反馈只能到16mA了!

网友D:
to:冬 雨 你哪里的,我们使用的天博的执行器很好,反馈电流调P5电位器.

网友C(2006-05-24):
哦
是这样呀

网友F:
AI810?你用的是ABB FREELANCE2000组态吗,我想可能是你的数据通道拆分的不对.

网友G:
可能是回路各个环节加起来的阻抗过高.通常信号源的供电电压为24VDC,要保证能输出20mA,整个回路的阻抗不能大于1K,如果现场回路串有多个显示表或记录仪等,就会有影响.另外检查信号源的供电电压是否过低?

网友H:
是不是有接地的地方?或者信号线过长?可以用信号发生器直接在端子或者卡件通道上给个信号看看,如果同意卡件上其他通道都正常建议先查一下现场的线。

网友I:
加隔离器试试

网友J(2006-07-07):
加ZENER就解决了

楼主(2007-04-09):
“张海珍: 加ZENER就解决了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小张的意思就是叫你接个二极管了
你的20mah信号是不是有源变送器提供的啊?

楼主:
谢谢,根据您的经验你认为 故障的原因在哪儿呢?

网友L:
仪表问题,看看工控通讯,上面有介绍

网友M:
模块拆下来,再装上去,可能就好了。AO810模块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J:
加信号隔离器或ZENER即可

网友L(2007-05-10):
另外您的AI有没有共地

网友H:
可以查一下信号线阻抗,再测一下通道

楼主(2007-06-28):
谢谢,我知道原因了,是由于现场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L(2007-07-28):
调试人员光怀疑自己了,没怀疑别人,下次我们去调试理直气壮一点

楼主:
是啊,就是咱们太谦虚了

网友N(2008-02-29):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个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