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A0503、F0052”故障

楼主(2006-04-17):
西门子420报A0503是一个很常见的故障,本人在维修当中也遇到过此类故障,在此愿把一些解决此故障的方法告之大家,希望与大家共同交流和探讨.
如果一上电就报“A0503”,一般是由于主板和底下基板接口处的HCNW4506损坏,有些也有可能是接口板管脚虚焊。
有些在出现A0503的同时还有F0052的报警,那一般都是基板上24C02数据丢失所至。
但出现以上故障不一定全是我说的这几种,希望哪位同行有遇到过此故障而不是这两处的都能发表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如果大家需要西门子配件的可以和我联系,同行价格优惠、也可以大家调剂。联系电话013575315985,网址:http://en.b2bqiji.cn/20001

网友A(2006-08-30):
谢谢!怎么解决报F0002的问题啊?

楼主:
先检查r0026的值是多少?

网友B:
阿健你好!

我有一块M440,CPU板有问题,通电显示--------

另一块M440CPU板,受热之后一接通5.8运行信号,报F003故障

以上两块确定是CPU板问题,请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谢谢阿健师傅!! 今晚我去查一下R0026值是多少......

另外有一台420是原来上电无报警的,但V相输出电压偏高,频率低于5Hz时马达抖动;后来更换V相驱动RS21064S后,该相输出电压0,更换几次都是这样,后来三个驱动一起换掉,结果一直报F0002,这时什么原因?

楼主:
440上电显示————,那基本上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些是CPU有问题,另一块M440CPU板,受热之后一接通5.8运行信号,报F003故障,这个我到是没遇到过,你说的受热之后报,是不是刚上电的时候没问题啊?你可以采取对调元器件的方法试一下。如果需要购买此主板,我这里有大量的现货,同行价格优惠,也可以调剂,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我发现通电显示--------那块CPU板,测得5V,GND之间的电阻只有800欧,但是通电时电压正常,5.2V和别的板一样,另一块板测得电阻是3.6k,有可能是CPU短路.

网友C(2009-04-19):
A0503,数据丢失只是很少一部分.需要重新刷程序.大部分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检测电路,检测芯片LM358.以及周围元件的问题,由检测电路引起的A0503故障我曾修复过十几台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D:
特价供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伺服/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

网友E(2009-09-01):
请问西门子440  22KW上电跳A0503,R026检测电压为250V左右,确定为装模块的那片板子有问题,但不能查出具体原因,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F(2010-06-27):
西门子420板子上有一个晶振脚断了,看不清型号,有谁知道型号发一个过来,谢谢了。

网友G(2010-11-17):
对:阿健 关于440上电显示————,那基本上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些是CPU有问题,另一块M440CPU板,受热之后一接通5.8运行信号,报F003故障,这个我到是没遇到过,你说的受热之后报,是不是刚上电的时候没问题啊?你可以采取对调元器件的方法试一下。如果需要购买此主板,我这里有大量的现货,同行价格优惠,也可以调剂,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有两台西门子M440的变频,3。7KW的,一台是一开机就报A0503和F0052,第二台是一开机就报F0001

第一台我刷了24C02的程序后就没报警了,但测试时感觉电压好小,电机好没力,但是没有报警,不知是没修好还是说没调试好?

第二台我一时查不出是哪里坏了,两台变频器的模块我都换过了,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H(2013-09-16):
说能告诉我积分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