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工业现场用pt100波动问题

楼主(2006-04-17):
我们单位用的一只PT100热电阻,在测量管道油温时,总是波动3-5度.现场检查接线端子完好,导线也没有氧化变质,DCS一端接线也牢固.就是无规律的波动.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义.

网友A:
管道油温不变化吗?

网友B(2006-06-19):
我认为是油温在变化,如果你不需要快速的反映实际温度的话,可以在PT100上并联一1000u电容.

网友C(2006-11-09):
我同意fsgrh方法

网友D: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1、PT100测量值波动就是如实的反映油温的。PT100正常。
2、PT100老化、性能不稳定了或外部线路干扰。

网友E:
我想可能是温度表有问题?若温度表有滤波系数可调下

网友F:
DCS上换个通道试试;换支热电阻再试试!

网友G:
方法真的不少,看来处理问题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

网友H:
可以先精密测试PT100的电阻是否有变化
1、如果有可以确认是热源或传感器问题
2、如果没有就是二次仪表的问题.
第1种情况可能通过更换PT100确定是热源问题,还是传感器部分与接线问题。
第2种情况就可以更换二次仪表或接线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