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2006-04-17):
求助:两位四通电磁阀为什么比三通多一通,比五通少一通,一般四通用在什么地方 ?

网友A:
空压机就用。

网友B:
油缸好像是两位四通的, P-A, R-B 切换后 P-B,R-A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四通一般用在油压系统里,因为回油要收回油箱嘛,而三通、五通回路是排放掉的,所以一般用在气压系统里。

网友D:
 液压系统用。两位3(5)通气动用的多一些。

网友E:
在气动系统中也常有用

网友F(2008-11-01):
引用 网友B:
油缸好像是两位四通的, P-A, R-B 切换后 P-B,R-A

网友G:
都是老江湖啊,真是见多识广啊。

网友H:
原来油路上用的呀

网友I:
液压系统和电路原理相似,

网友J:
这个要根据控制模式,比如是PA还是PB模式来定,也就是说, 要根椐油路来定

网友K:
气动系统中也常用啊,不光是油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