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语言切换乱码

楼主(2006-04-17):
我想要使用两个button 进行语言的切换(英语和汉语),并且使用了向导进行组态。
但是运行时由汉语切换到英语时,全部的汉语显示为"文本"
我将文本库中的英语和汉语对应的项全都一一翻译过来了
但是从汉语切换到英语按钮和静态文本上的汉字,在英语下
全成了“文本”。但是报警和趋势却翻译过来了。
请问这是怎么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盼回复。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在画面组态的时候,选择英语语言,把按钮文本写英文,完成后,再改为汉语语言环境,这时按钮都显示“文本”,把它改成你需要显示的汉语就行了。保存后。你运行的时候切换语言就ok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帮助。
我先试一下。
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to 8024lk:
我实验了,您说的很对。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