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台精度计算

楼主(2006-04-17):
请教各位:
         预设计高精度控制旋转台, 直径500mm, 重量30kg, 旋转速度50rmp, 6分度, 计划使用安川750w伺服电机及VGM 1/15减速器,
-->是否可以实现外圆周重复精度+_0.01mm的精度?
-->这种外圆周的重复精度怎样来计算?
-->是否可提供精度更高的控制方案?

不胜感激!

网友A:
高精度控制旋转台,这样的产品很多。烟台做的不错的

网友B:
0.01毫米的精度,好像比较困难哪。谁做过了,拿出来研究以下巴

网友C:
请问烟台哪公司做高精度旋转台。

网友D:
外圆周0.01m?是1厘米吗?

网友A:
烟台那家公司我就不说了,一电话还得找,二免的有做广告的嫌疑
现在是非常时期,楼主一怒给删了,你连在哪里的方向都不知道。至少你现在知道烟台有。

外圆周0.01m?那肯定是笔误,大家都应该明白。就没必要指点人家了。

网友E:
哈哈,我想是写错拉,1厘米也就不要讲什么精度拉,应该是0。01毫米,VGM减速机肯定作不出来的,VGM减速机背隙应该是20分左右,即使10分,也不成,计算一下就知道,角度误差是0。13分,目前最好的减速机也就是保证1分以下背隙。HAMONIC减速机加系统补偿或许可以,比较安全的办法是力矩电机+园光栅。
    当然,如果是0。01M(1厘米),就当我没说话。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
--〉不好意思,是0.01mm。
--〉现在的问题是圆台盘连到减速器上,在伺服上电后,可以晃动一点,大约2mm,是否由减速器的齿隙引起的?减速机是1/4度的。
--〉另圆周的重复精度是由[(圆的周长/360)*减速器的齿隙弧度]得来的吗?

网友F:
你要求的回转精度是0.1375分,最好的行星减速机背隙也只能做到1分以下,如果是圆台往复运转的话是不能满足要求的,除非永远朝一个方向转那么精度可以很高。
你可以用摆线或者谐波的减速机,零背隙那种。

网友G:
你可以考虑用高精度的直驱伺服系统,但价格可能比较贵一些。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站 www.keyfaith.cn
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上面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E:
还是用直驱电机(或者叫力矩电机,一样的)+园光栅做吧,这种项目在哈工大做的很成熟,你可以与他们联系,园光栅我可以供你,电机你就自己选吧,直驱电机价格相差巨大,不同的品牌可能会相差数万元,也可能达到十多万。本来我有安川的,不过因价格昂贵,就不给你推荐拉,国产有做的比较好的,哈工大,长春光机所都可以自己做,应该比进口的便宜。另外,控制卡要选一个好一点的,普通的不行,精度不够。

网友D:
直径半米的平台,我觉得要求1cm比较现实。要1丝,我觉得半闭环不是很有谱。

伺服上电以后,转台能用手推动,不一定全是机构的间隙,也可能包括伺服本身的晃动。

网友H:
此种转盘我做过,旋转单方向,直径700mm, 重量60kg,转轴上加刹车带,VGM 1/50减速器,实际可达外圆周精度+_0.2mm的精度.

网友I:
我们用力矩电机可以实现到+-3秒极回转精度,当然配套400万线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