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变频器可以实现衡张力吗?

楼主(2006-04-17):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一下啊,用变频器可以实现衡张力吗?只要求两台电机之间的张力控制。

网友A:
可以实现,可以选择专用模板或采用张力控制器配合实现。

楼主:
如火大哥:有没有可以单独控制的啊。可以提供案例吗?

网友B:
光是变频器来控制衡张力的话,那还要张力控制器干什么...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C:
衡张力是否可用矢量控制或恒转矩实现?

网友D:
两台电机之间加一个张力摆不就行了

网友B:
变频器,只是对电机的速度调节,并不是张力的控制.如果要进行张力控制的话,,变频器是少不了的,,(当然还有别的办法进行电机速度调节,不过变频器比较方便可靠.)然后在加上张力控制器,跟2个液压缸(负载重的情况下使用)进行收卷跟放卷的时候的边缘调节.

网友D:
德国佬外用欧陆的690做卷绕收线,方式力矩张力,但不是恒张力

网友C(2006-06-09):
变频器不是有恒力矩控制模式吗?可以用这种方式实现吗?

网友E:
高精度张力传感器在线测量基材张力的大小,当张力变化时输出一信号给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经比较运算后输出0~10V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速度)即跟随设定张力作自动调节,保持基材张力恒定。我叫应文帅,我的电话是13857529557,我们相互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