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同一个接近开关能同时接入两个信号转换器吗?

楼主(2006-04-17):
同一个接近开关能同时接入两个信号转换器吗, 即同时作为两个信号转换器的输入?
接近开关为NAMUR 2线制, 500HZ 频率

网友A(2006-12-28):
我公司有各种高性能的隔离信号转换器
thomasliu919@hotmail.com
QQ:13974482

网友B:
ky de 可以的饿

网友C:
 加个继电器也可以的吧

网友D:
看一看他的负载电流,与你要输入的电流是否相匹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