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测量氢气用什么流量计才可靠耐用?

楼主(2006-04-17):
DN25,常用压力;0.8mpa.流量范围;0-300NM3.常用流量;140NM3.介质;氢气.密度;0.07.

网友A:
您是用在什么方面的呢?电子行业的么?那就需要电子级的产品。
是纯氢么?还是化工里面的水氢气?
如果是纯氢 用在电子行业的可能性很大
可以使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具体的问题可以电话解决 010-87755942 赵

网友B:
请参见WWW.SHAKIC.COM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C:
我厂有一套甲醇裂解制氢装置,给生产车间供氢测量用的是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效果不错,不过在选型上有考虑完全,要视氢气流速、压力是否稳定。可以考虑选一个内阻尼缓冲的。

网友D:
推荐用气体涡轮流量计,应该符合您的要求。如有兴趣13527853674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