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的Rslogix5000怎么创建不了工程呢

楼主(2006-04-17):
主界面能打开,但一新建工程,就提示说" an unexpect Ctree error occur"。有大虾知道怎么回事么?谢谢啦

网友A:
重装一下呢.不太会啊

网友B:
不可预见的Ctree错误。
很少见到,建议重新装下软件。
有问题email联系我。

网友C:
你那个要不要启动盘?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我还把机器的C、D盘都格掉了,重装还是不行,连以前的做好的都打不开

网友C:
没见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重新安装应该没问题呀!楼上的朋友说把盘格了还不行就更不懂了!

网友E:
建议重装系统,用2000的版本。

网友D:
我第一次装机时候用的是XP1,然后就装上了,后来还是用XP1装,也能装上,就是打不开文件了,你没遇到过,不代表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哦,但是我在7台XP系统电脑上安装了RSLogix5000的软件,都没有这种问题,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D:
那你就能说没有这种情况了吗?

网友F: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是换了个用户名重新登录系统就行了

网友D:
问题解决,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