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控制

楼主(2006-04-17):
刚接到一个任务,顺手发上来,请各位合作一下。 有三个按钮:点动左按钮、点动右按钮、启动按钮。有二个限位开关:左限位、右限位。控制一个小车。 动作过程是:点动按钮,按一下小车动一下,直至左限位或右限位时为止。 启动按钮是:按一下,小车连续运行直至左限位或右限位时为止。 要求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如下图

网友A:
你的小车是用电机运动吗
还是变频器控制的

楼主:
普通电机拖动。

网友B:
简单。找我/如果是在成都的话。888yyght@163.com

网友C:
很简单啊。完全可以自己做呢。

网友D:
没有停止?向左或向右行走怎么办?

网友E:
你的要求不清,启动按钮按下后小车是连续循环往复运动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个人认为缺少一个启动按钮,只有一个小车要往那边走呀,它可没有人脑的思维,那边需要那边去.如果是连续运动,那么还少一个停止按钮,不知对不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正反转接法,只不过加了几副触头罢了

网友F:
这个我会,只是我不会用电脑画电气图

楼主:
你可用画图板来画嘛。

网友G:
一个起动按纽怎么让电机正转又能反转?

网友H:
其实这不就是天车的翻版吗?ebm说的小车不就是吊车的小跑车吗?启动按钮就是吊车上的主令开关(长效开关)。我不会用电脑划图,你参考一下天车的图纸吧。

网友I:
点动很好实现,这不必说了。一个启动按钮,那向左还是向右呢??难道只向一个方向,有变动的话还要人为的给电机换相吗?交代不太清啊。(或许本人能力有限,等待高手~)

楼主:
今天上午完成任务,已装机使用。

网友J:
把线路图传上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没多少人感兴趣,没必要发了。用的人满意就行。

网友K:
怎么说没人感兴趣呢,都等着你传上来学习呢。

网友L(2009-10-27):
这个简单,我一会帮你弄个图上来

网友M:
加了一个停止按钮哦

网友M:
而且那个还要一个启动按钮的哦

网友N:
如果小车在中间停止了 小车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 模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