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6-04-17):
我是个菜鸟,看到过这样一段程序
LD X010
RST C0
LD X011
OUT C0
LD C0
OUT Y0

这段程序的意思我是能看懂的,主要意思是X011得电后C0开始计数,当达到指定直后输出YO,接着X010得电,计数器C0副位.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计数器副位这段程序写在最前面呢?我以前学过欧姆龙的PLC编程,程序都是从上到下顺序执行的呀?

网友A:
哪里看来的程序?

网友A:
而且,C0可以单独使用吗?

网友B:
因为计数器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C:
我晕了哦。。。看不懂撒。。亏我学PLC编程半年。。真是白活了我。郁闷!!!!!

网友D:
PLC是在不停的进行周期扫描的,无所谓放在那个位置,最前,中间和最后都可以的。

网友E:
无所谓放在那个位置,最前,中间和最后都可以的,这句话是错的

网友F:
程序有写罗嗦啊.对吗?一般来讲,放到什么位置也可以.但是习惯上我们编程时,是按照动作的逻辑编写的.所以看上去不习惯.

网友G:
  对于计数频率不高的没关系!还有可能是启动时先作复归的意思!

楼主:
这段程序是我看三菱的编程手册上的梯形图翻译过来的,起动时先作复归我也想到了但是手册的解释是:
输出触点C0动作,此后即使X011从OFF>ON变化,计数器当前直保持不变,输出触电仍保持动作.为了将此清除,接通X010输出触点复位.
根据手册上的说,是本次扫描后再将C0复位的
大学里学OMRON PLC时书上要求梯形图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写的,难道三菱的可以不是?

工控啊!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写的程序也不完整呀!!!计数器C0后面应该有计数数值,例如:C0 K10,就是计数10次,好好看看下面的介绍:

LD   X010
RST C0
LD   X011
OUT C0 K10
LD   C0
OUT Y0
当X10接通时C0计数器复位,当X011接通时C0开始结束,当X011连续接通10次时,C0计数器接通,输出Y0,C0计数的条件是X011的上升沿脉冲,如果即使X011接通后常通,C0也只是计一次数值。

网友A:
教科书上只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要按照步骤,逻辑来...我们也提倡这样,可按照楼主的程序的逻辑也是可以的

网友H:
为什么要把计数器复位这段程序写在最前面呢?

从程序逻辑和你的程序要求来讲:比如你的控制必须在开机或启动前做复位确保相关的计数器要清零等,反之你在工作中要进行清零与前进者有点不同.从书所学到的或个人经验动作前一般用RST进行复位较好!下面的程序是存在缺点:同上一楼纠正就可以进入运行.

网友I:
就是一计数控制

网友J:
我认为纯粹是个格式问题,因为楼上有人说使用前复位清零,此处显然不是这样的用法,因为本例中RST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复位条件不见得是在计数之前,那么纯粹是个格式问题。楼主说欧姆龙,欧姆龙的格式是 LD 00010 ,LD 00011,OUT CO #0010,LD CO,OUT 01000.程序理论上讲是从上向下执行,但是扫描时间之短,且执行条件并非同时成立,所以一般可以理解为不讲究先后次序。除非需要考虑扫描时序的特例。

网友G:
  这是断章取义.因为如果是机床程序, 对于计数频率不高的没关系!还有可能是启动时先作复归的意思!例如X10是机床一开始便动作一次的!象我做的冲床程序!

网友K:
没有严格要求到脉冲的情况下前后都无所谓.相差的也就一个扫描周期.但是如果是用C0自己来复位时就要考虑好前后了.

网友L:
扫描周期是从上到下,如果按照楼主写的,X10和X11如果同时置通则CO始终处于计数状态,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网友M:
管它在前还是后,满足条件就复位

网友N:
写这个程序的人应该跟本就没考虑程序的扫描是有左到右,有上到下的步骤,而且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程序了,RST放前放后没有很多的实际意义,因为他不是高速计数,而且X10和X11同时通的话,计数器永远不会计数
不值的过多的讨论这种低级问题

网友O:
计数器有时候用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P:
程序是不完整的.

网友Q:
之所以复位放在C0前面,那是因为一开机,程序设计者希望C0初使化,就像单片机里的先赋值,后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