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200怎样扩展成两个串口

楼主(2006-04-17):
我要用S7-226连一个触摸屏,再连一个232口的设备,请问各位大哥我应该选个什么扩展模块呢?

网友A:
226不是有两个口吗?一个接触摸屏,另一个用个232/485转换器就行了,距离不远的话就用那种无源的,50块,距离远的话就用研华啊什么的有源转换器,24V从226的通讯口上直接取

楼主:
谢谢。偶是菜鸟^-^

网友B:
目前 224 XP型,也支持双串口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