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传感器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6-04-17):
各位
我在设计中选用了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请问各位如何将传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的email是: kleen2006@163.com

网友A:
很好办,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成了,电压信号QQ 66285121 TEL:13701669029

网友B:
如果要求精度好些用信号隔离模块好了

网友C:
前面有大量讨论,请看先前的帖子: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97898

网友D:
加个电阻就搞定啦,不用这么忙.

网友E:
jhm1001@163.com
我也要一份,谢了.

网友F:
如果你是电仪工作人员,连电流电压转换的关系都要问。。。
建议去买一本技校的过程仪表教材认真看看。

网友G:
在哪并,怎么还是250欧姆的呀?太菜了!请多多批评指教

网友H:
TO echo1:看看欧姆定律。

网友I:
    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输出4∽20mA的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就需要给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供电并结250欧姆电组。

     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要配合显示仪表使用,供电有仪表供。

     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要与PLC配合就有PLC供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J:
欧姆定律是可以算出来的,只是要并联一个高精度的250欧姆电阻,试验室用的,等级要高一点的.一般买欧陆的仪表他们都会送几个.
  加隔离配电器也可以,有的防暴场所,或者一个信号送到多个地方.国产的几百元钱.

网友K(2006-05-20):
要求精度不高省事,在输出端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办输出就成1-5V了,精度高用直流信号变送器.

网友L:
选用一个配电器也可以吧?

网友M:
在输入端并电阻就行了!

网友N:
用个配电器就行,很便宜的,并个电阻也可以啊

网友O(2006-06-26):
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转换成1-5vdc的电压信号了

网友P:
 加个电阻就搞定啦

网友Q:
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转换成1-5V的电压信号

网友R:
要是输出0-10V呢,并个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S:
各位
电路上并250欧姆电阻是什么意义。能将4-20ma 转换成1-5V吗。
我都被搞晕了。

网友T:
在输出电路上并接一个250欧电阻,4-20毫安电流经过250欧电阻后,在250欧电阻两端会产生1-5伏的电压

网友U:
如果是要求不高,可以并个电阻,但是要是像PLC 传感器 等之间的转换我建议你用信号转换模块!
宏仁集团上海宏和电子

网友V:
可用250的电阻直接变为1-5V,如想转为0-10V,则可用运放做个减法电路,减去4mA对应的电压值,再放大。

网友W: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引来这么多的争论, 我跌倒哦

网友X:
你们说了很多,我学到了很多,多多谢啦多多

网友Y(2006-07-27):
涨学问了

网友Z(2008-11-27):
一般都是并250欧电阻,我觉得传感器厂商出场之前可以选择是0~5V还是4~20mA信号的,因为我们是做数据采集卡,采集模块的,都会问用户信号是什么样,调到适合的量程才给用户,就比较方便了。 想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欢迎登陆 www.krxgk.com

网友AA:
推荐一个多通道数据采集模块:RS-1000

●端口:
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或8路脉冲输入,最高频率为1KHZ或100HZ
8路差分AI(模拟量输入,0-10MV 或0-20MA或0-10V或热电藕)
4路DO(继电器输出,30VDC 5A或250V 5A)
4路AO(4-20MA或0-10v)输出

● 内置人机界面驱动,可直接外接显示屏,并可由用户方便设定人机界面(类似组态软件)
● 可按人机界面设定逻辑独立构成闭环控制(类似PLC),单独运行,也可选配显示屏。
● 标准MODBUS协议,通信波特率拨码设定

工作温度:-20℃~70℃
尺寸:140x90x40
安装:标准DIN导轨安装或镙丝固定

需要详细资料请EmaiL:red_strong@126.com   或咨询相关应用技术问题!

网友AB(2009-01-21):
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网友AC:
不是并个250欧姆电阻,是串联一个250欧姆电阻

还是图直观,给张图你看一看

网友AD:
楼上的图就比较清楚............

网友AE:
只是要并联一个高精度的250欧姆电阻

网友AF:
并联一个高精度的250欧姆电阻

网友AG:
到底是并联还是串联?我被大家对并联和串联的理解弄糊涂了。

网友AH:
你们说了很多,我学到了很多,多多谢啦多

网友AI:
为什么大家都叫并??????明明是串啊,有谁出来解释下?

网友AI:
这个帖子跨度真的是非常长了,从06年到09年

网友AJ:
的确是并联 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不顾要手抄器找不到了那时候用的电阻是串联

网友AK:
经过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说清楚并还是串啊.

网友AL(2009-02-28):
应该事并联电阻250

网友AM:
哈哈哈,都这么有才

网友AM:
人家32楼的哥们画的那么清楚了,还有人搞不清楚并联串联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关于很好办,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成了,电压信号QQ 66285121 TEL:13701669029

在电流信号的两端并一个250欧的电阻,就转换成1—5V的电压输入了

网友AO:
一般的就是加取样电阻,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用隔离变送器,这种产品稳定些,比较好用

郑方远          13811804156     QQ 398633610

网友AP(2009-07-01):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

网友AQ:
对呀,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好,就要看这个东西能否有加这个电阻的地方呀,如不行,用个转换器就好了。QQ:262893284

网友AR:
是在电流传送回路中串接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

网友AR:
看了那么长,有点郁闷!

网友AS:
  为什么这么多高手串并都搞不清楚呢?我是新手,但我不希望有新手误解大师们的意思,所以敬请各位大师言辞谨慎!得罪了。。。。。

网友AT:
引用 网友AC:

不是并个250欧姆电阻,是串联一个250欧姆电阻

还是图直观,给张图你看一看

大哥,你这就是并电阻。基础很重要。

网友AU:
看看各位的建议,涨学问呀。

网友AV(2009-08-05):
顶32楼,纳闷4-20mA传输挺好的,干嘛改成1-5V

网友AW:
回去看书吧,

取电压当然是并得到了,但是单从图上看是串的!

网友AX:
取得的电压信号(1---5V)与R是并联的,所以说是并联

R与变送器和24V电源是串联的

网友AY:
生产厂家0574-62676310

网友AZ(2012-01-03):
 其实是串联电阻到回路去 取信号是与电阻并联后得到滴 清楚了没有哟

网友BA(2012-04-25):
有这种专用的变送器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