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存储区问题

楼主(2006-04-17):
请问:要覆盖s7-200的存储区中的数据要不要每次都先清零?比如原先VW100中为整数300,我要把整数400移入VW100中,是不是非要先把0移入VW100中,然后再移入400?,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原数据不需要保存,则不必每次清零,直接覆盖、重新赋值即可。

网友B:
资料说:VW (字)和 VD(双字)只能用双数(0、2、4...)而不能用单数 (1、3、5...)有道理吗?不能写 VW101 VD25?软件没有提示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