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救大侠们!

楼主(2006-04-17):
各位大侠:我这有台ABB的变频器,型号为ACS800-07-0210-3+P901,上电后起动后,变频器就“翁翁”的响,冷却风散已经换过了,没有效果,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有能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急求!!!!!!!

网友A:
是否有显示?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

楼主:
电机运行正常,显示正常,没有短路现象,就是这台比其它的响

楼主:
怀疑是里面的变压器的问题,不能确定啊!

网友B:
可能是电抗器的声音,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或者调低频率看有没改善.

网友C:
里面有继电器吗?

网友D(2006-07-17):
自已停机拆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