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节电率为什么这么高

楼主(2006-04-17):
某汽车大厦直燃式制冷机组,冷冻泵45KW一用三备。楼高110米。
原工频工况:出水压力14公斤,回水压力11公斤。电流70A;
装变频设备后:出水压力13.5公斤,回水压力12.5公斤。电流约40A;
(设定压力13.5公斤,运行频率38—46HZ,大部分时间38HZ运行)
节电率实测59%。
1.频率下降到38HZ,压力却只下降了0.5公斤?
2.询问对方人员,流量却无大的变化?
至今运行稳定,对方满意!

网友A:
可以把电源前计算功率的对比数值都列出来吗?

楼主:
好的,明天列出来!

网友B:
很简单的东西嘛。我出能做。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哎

楼主:
历史数据:
原工频工况:出水压力13.7公斤,回水压力11.9公斤。电流70A;运行:11时50分每小时用电42.1度。
装变频设备后:出水压力13.5公斤,回水压力12.5公斤。运行频率35—47HZ,运行15小时每小时用电17.1度。

网友A:
不是这数值,是安装变频器后前级的数值:运行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未装变频器前同位置的相同数值:

楼主:
运行电压既电源电压380V,运行电流上面已说过了!功率因数没测.
请问和这些有关系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C:
频率f为大概原来的76%,由于变频器f∝U,故U为原来的大概76%,电流a为原来大概57%,根据p=√3×UIcos∮(功率因数有变化),可以计算出的数据比较接近你说说的实际节电率59%

网友D:
想问一下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是恒压控制吗?

楼主:
是,是QQ808控制仪表+软件+施耐德变频器

网友E:
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可计算出,在未采用变频器前的电机的输入视在功率为:3*220*70=46.072KVA,有功功率为电度表计量的功率42.1KW,这样可计算出功率因数为:42.1/46.072=0.91
而采用变频器后,电机的输入视在功率为:3*220*40=26.32KVA,有功功率为电度表计量功率17.1KW,这样可计算出功率因数为:17.1/26.32=0.65
其节电效率为:(42.1-17.1)/42.1=0.593,也就是百分之59.3
通过上面的数据及其计算,我认为这些数据较接近实际情况.节电的关键是控制压力的方式,工频供电靠调节法门来控制压力,一大部分电能白白损耗在阀门压力差上,而后者控制压力靠调水泵的转速,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压差损耗.

网友F:
你的泵的扬程多高?我认为是原来的泵选型有问题。

网友E:
现在看来泵的选型是大了,如果原来选的泵比45KW还要大的话,那么节电效果就会比百分之59还要高.

网友G:
你测的是电流,应该用有功表测量.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觉得主要省在压差上!

网友H:
呵呵,是的。
设备选型时大都留有余量。通过变频器调整到最佳工况上,就会有节能效果。你这个实例是变频器应用的一种典型示范。

网友I(2006-05-17):
我不懂了,用了变频器之后,功率因数怎么还降低了啊

网友E:
to 楼上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等于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基波电流有效值除以其输入电流有效值之比。如果输入电流中含有的谐波成份多了的话,功率因数也就要降低。所以“用了变频器之后,功率因数怎么还降低了啊”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J:
看了你们这帮人说的,我长了不少见识,虽然我也是做节电的
呵呵

网友K:
变频的功率因数比较高,有功电流的大小由电机决定的,无功电流下降了,所以说是节能了,同加动态电容补偿是一个道理,而且对电网还没有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