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与DCOM的问题

楼主(2006-04-17):
各位大牛: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通过DCOM口,传DCS数据。但是遇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本局域网内,传输没有问题。但是放到广域网上,数据无法正常传输。两方的用户名密码已经设置成相同,应该不会有密钥方面的问题。请问,应该如何配置?还有,DCOM是否可以跨网关传输!

网友A:
这种方式很不安全,不建议使用。
最好能转成TCP报文的方式传INTERNET数据

楼主:
deng_lp: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只是想实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很注意安全机制。请问,在不考虑安全机制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否可以传数据?还有,另外您说的那种方式,怎么设置?我是真的不太懂

网友B:
你配置正确没啊?XP系统下防火墙很烦

网友C:
DCOM不能跨网关传输,只可以在局域网内使用。

网友C:
可以使用OPC-XML方式传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