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使用研华4000系列模块的方案配置

楼主(2006-04-17):
   项目内容如下所述,求助:具体使用哪种类型的模块及其方案配置。(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问的外行的问题还请大家别见笑)
   我们需采集的物理量主要是模拟量:标准4~20mA电流输出,具体包括电压、电流、电量、压力、温度、流量、油位等信号;还有一些智能仪表类(如多功能电度表)它们提供RS485接口。上述监测仪表集中分布在三处(地理位置)。现想在上位机中用VB开发界面实现前述数据采集的目的。
     (1)上位机一侧使用一台UPS(提供24V电源)供给上述三处位置的电源需要(集中供电容易实现吗?距离较远)(2)输入、输出模块和RS232/RS485转换器件间的通讯电缆可否自己做呢(因为距离较长);(3)如何安装(卡轨单购吗?)(4)模拟量输入模块如ADAM-4017在输入单还需要并电阻吗(论坛有人这么说)。
    非常感谢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您的问题(1)答案:采用的24V电源就地安装,将220VAC电拉到现场。问题(2)答案:通讯电缆一般要买现成的,有很多厂家生产RS485通讯电缆,问题(3)答案:购买我公司的IO组件直接安装在控制柜电气面板上,问题(4)答案: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包刮对二线制仪表。上位机软件一般采用现成的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功能强大,可靠。

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1个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01个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01个1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1
01个2路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mV2
01个2路电阻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R2
0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0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0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控制系统冗余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网络结构及硬件可见:http://www.autoyx.com/oth/inx2.htm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我们需采集的物理量主要是模拟量,可能还有一些智能仪表类的数据。
    我们目前只采不控,我看贵公司的产品与PLC有点相近啊!我们初步做实验采集的点数不是很多,等试验成功后我们会把规模扩大;而且我们还会把次推广到很多别的用户那里,我们需要性价比高的产品,性能可靠,现在初步做预算,最终用谁家的产品还未定。
    我们在已有的现场采集,工控机啥的都已配置好了!
    我的QQ是20764672
    邮箱aixia78@yahoo.com.cn
    具体采集点数目确定后,我会再发布。

网友B:
(1)上位机一侧使用一台UPS(提供24V电源)供给上述三处位置的电源需要(集中供电容易实现吗?距离较远)
->还是为每个站分别配置UPS比较好,这样可靠性比较好。

(2)输入、输出模块和RS232/RS485转换器件间的通讯电缆可否自己做呢(因为距离较长);
->通讯电缆当然可以自己做,电脑到RS232/RS485转换器之间的电缆很短的(因为RS232的电缆最大不能超过15米),转换器出来的电缆可以很长,焊个头就可以了。
(3)如何安装(卡轨单购吗?)
->导轨是必须买的,几块钱1根,有2米长
(4)模拟量输入模块如ADAM-4017在输入单还需要并电阻吗(论坛有人这么说)。
->ADAM-4017是必须并电阻的,如果不想并电阻就只能买ADAM-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