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怎麽办?

楼主(2006-04-17):
一台小磊1.5KW多次烧模块,检查驱动电容一个无容量,更换所有驱动电容.带0.75电机升到20HZ左右时,三相灯泡同时闪动.但P.N端电压没波动.请问还有什麽地方有问题?

楼主:
一台小磊1.5KW多次烧模块,检查驱动电容一个无容量,更换所有驱动电容.同时带0.75电机和灯泡升到20HZ左右时,三相灯泡同时闪动.但P.N端电压没波动.请问还有什麽地方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没问题!

楼主:
请教李老师:频率越高电机抖动的越历害.15HZ以下电机运转正常!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像?

网友B:
驱动不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