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采集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帮帮忙看看

楼主(2006-04-17):
我用的K-811数据采集卡,但是加入8253控制采集频率后,就不能采集到数据,只是一个固定的数:(.大家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多谢了
#include "stdio"
#include "dos.h"
#include "conio.h"

main()
{
    int ch;
    int dl,dh,j,base;
    clrscr();
    base=0x300; /*基卡地址*/
    dl=inportb(base+1); /*空读低8位,清除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
    printf("input channle number:");
    scanf("%d",&ch);
    outportb(base,ch); /*送通道号*/
    outportb(base+0xf,0xb1); /*设定8253定时器控制字,选择计数器3,方式0*/
    outportb(base+0xe,0x0f/0x99); /*送计数初值 9999*/
    outportb(base+0xe,0x27/0x99);

    for(j=0;j<1000;j++) /*控制采样次数*/
       {

        do{
           ;
           }while(inportb(base)<=128); /*查询AD转换状态*/
        outportb(base+0xe,0x0f/0x99); /*再次启动8253计数*/
        outportb(base+0xe,0x27/0x99);
        dh=inportb(base+0); /*读数据*/
        dl=inportb(base+1);
        outportb(base+4,dl); /*数据送入D/A通道,进行DA转换*/
        outportb(base+5,dh);
        inportb(base+4); /*启动D/A转换*/

        }
}

网友A:
用 8253/8254 去定時 trigger ADC 時, 通常是用 Mode 3, 不會是 Mode 0.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回复了 :)
哦那我看看用方式3采集试试。
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延时的,在给8253赋计数初值和控制字要不要加延时? 以及启动AD转换时要不要加延时?这个延时时间长短跟 8253的计数初值有关吗?

网友A:
8253/8254 給予初值時, 尚需等待 1~2 的 clock 進入後, 初值才會寫入, 但這跟 delay 不是同一個觀念.

Trigger ADC 開始轉換後, 您需要去檢查其 status, 待其 ready 後才能取值. 這跟 ADC 本身的轉換速度有關.

相對的, 8253 的 trigger 速度不能比 ADC 的轉換速度還高, 太高時, trigger 信號應該是會 lost!

楼主:
  首先谢谢GaryLin 的帮助!
  不过看了还是不非常明白:(.比较笨 不要介意,嘿嘿。
  我们的8253的定时通道3的clock 是采集卡上提供的时钟。 您的意思是说 要等待一会在给8253赋初值是吗?
  还有触发器的速度不能比adc的转换速度高,是指要保证采集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在启动ad后并保持adc工作的时间)要大于ad转换时间吗?关于这一点,我这里采用的是8253的方式0,计数到0之后,输出高电平保持不变,反相后启动ad转换,直到ad转换结束后,重新给初值,8253才输出低电平,ad转换关闭。我的程序中在每次 ad转换结束后都查询转换状态,如果结束了就重新给8253初值,这个应该能够保证在ad转换结束后才开始下一次采集吧?

楼主:
还有阿用了方式3 还是不行阿!采不到数据,采到的都是一个固定的数,4.99:(. 还显示了10000个!

网友A:
給 8253 初值後, 要再多等 2 clock, 該 8253 才會處於 Ready.

您用 mode 0 (down count) 去 trigger ADC, 程序必需反覆設定, 這樣很麻煩, 而時間會有誤差(程序上).
用 mode 3 (pulses generation) 是相對簡單的方式, 只要設定一次, 即可固定時間(hardware 上) 去 trigger ADC.

楼主:
哦这样子那我在8253赋初值后 等待1~2个colck。试一试 :)
采用mode3的话,要在计数到0,out输出电平极性改变得过程中,保证实现采样,保持,以及数据的读取吧。那这个时间怎么保证哪?

网友A:
Mode 3 會不停的輸出 pulses, 每個 pulse 都會對 ADC trigger 一次. 所以, 您直接檢查 ADC 的狀態即可, 由 ready 變成 busy 表示開始轉換, 由 busy 變成 ready 表示該次轉換結束.
因此, 您對 8253 的設定, 必須確認其 pulse 的輸出頻率是低於 ADC 轉換速度的.

楼主:
可是我现在的卡上只能查询到转换结束的状态标志
AD转换的状态如下: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  *  *  *  *  *  *  表示没有或正在转换
1  *  *  *  *  *  *  *    转换结束
所以我只能查询到 转换结束的标志,对于AD转换开始无法查询到。
还有您说的ADC转换速度 就是AD转换时间的倒数吧?
我这儿的AD转换时间为10us,采用8253集准时钟为2MHz,那么mode3的话,选计数初值为至少大于40,再根据信号频率50Hz,以及香浓定理,选10倍的采样频率,则计数初值为4000,对吧?

楼主:
那这个频率对于adc转换速度来说会不会太小了阿?

网友A:
Busy 與 Ready 是相反的.
等他 busy, 再等他 ready, 表示轉完信號.
再看到 busy, 又等到 ready, 表示另一筆信號又轉完了!

取樣率 500Hz (=2ms), 2MHz/500Hz = 4000. 是的!
(Trigger 速度 2ms 一次, 慢於 ADC 轉換速度 10us. OK)

楼主:
哦 非常谢谢GaryLin 前辈的指导,:) 我去实验室调试看看但愿成功 。不过有问题的话 还得向你请教呀,呵呵。

楼主:
还有问题要请教 GaryLin前辈:
您提到的 給8253 初值後, 要再多等 2 clock, 該 8253 才會處於 Ready. 那这个在程序中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行?给一个延时使延时时间刚好大于等于 2个8253的clock 时间,这样子行吗?请赐教:)

网友A:
在一般的應用中, clock 是 always 在輸入的, 應該可以略過那兩個 clock 不管, 這不影響您的數據採集.

但若您的 clock 是用特別的控制方式產生的(說一動,做一動), 那您就得記得多給它 2 個 clock, 以免一直等不到它開始動作!

您的採集程序可以 work 了嗎?

楼主:
现在好像还不行,能采集到数据,但是显示的采集结果不大理想。本来按照 10倍的频率采的话,一个周期内应该是10个采集点,但是我的结果却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2.000000,2.000000.......   2.000000 (好像是连续的20多个吧)
 2.823000,2.823000.......   2.823000 (好像是连续的20多个吧)

 ....................................
 -1.180000,-1.180000........-1.180000 (好像是连续的20多个吧)总共有10个数, 这10个数呈规律性变化,但是每个点会显示好多次。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那里出了问题您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
采集卡的 clock 应该是总是输入的,因为那个采集卡没有提供让用户对clock进行操作的端口。我想应该算是连续不停的吧?

网友A:
同樣的數據多抓了約 20 次, 很可能是您的程序沒有等待 ADC 進行下一次的轉換. 也就是對同一次的轉換結果重覆讀取了! 您必須等它再次進入 busy 的狀態, 並等它再次回到 ready 的狀態時, 才能取一筆數據.

另種可能是外部信號在該時間內確實沒有變動, 所以您抓到相同的數據.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循环周期比较长,与采集频率不相符

楼主:
我刚看过采集卡的说明书,上面有个基准时钟:2MHz,占空比30%,是不是这个占空比 的问题?

网友A:
啥是占空比? 不懂!

楼主:
好像是 时钟脉冲的 高电平 占1/3

  --    --    --    --
--  ----  ----  ----  ----
大概是这样子的脉冲

网友A:
猜測這不是問題.

楼主:
关于晴川大虾的:是不是你的循环周期比较长,与采集频率不相符?您的意思是说是每次循环所需的时间跟采集周期不相符合?超过了采集周期?

楼主:
我们目前只是用信号发生器 产生的 50Hz 的信号,应该不是信号没有变化阿,输入信号是持续不断的应该是

网友A:
要不, 把新的 code 丟上來看看!

楼主:
我用了下面的程序查询方式,在ADC转换结束时才读取数据
do{
   ;
  }while(inportb(base)<=128); /*查询AD转换状态*/

 dh=inportb(base+0); /*转换结束时读取高四位数据*/
 dl=inportb(base+1); /*读取低8位数据*/

是不是说循环的周期远远小于ADC的启动信号周期?以至于同一个数显示了20次?才到下一个采样点?

楼主:
我这个机子不能做实验:( 做实验机子在机房里,数据都是我印象中记录的

网友A:
do { ; } while( (inportb(base) & 0x80) == 0); // Wait ADC busy
do { ; } while( (inportb(base) & 0x80) == 0x80); // Wait ADC ready

 dh=inportb(base+0); /*转换结束时读取高四位数据*/
 dl=inportb(base+1); /*读取低8位数据*/

楼主:
等ADC再次進入 busy 的狀態, 並等它再次回到 ready 的狀態時, 才能取一筆數據. 对于从busy 到ready 这一点怎么查询呢? 我只能检测到ADC的8位状态位的最高位是不是1,从而判断转换是否结束。

楼主:
阿这样子阿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哈哈多谢我在去实验室看看了 多谢阿

楼主:
应该是
 先do { ; } while( (inportb(base) & 0x80) == 0x80); //*Wait while ADC ready*/
 后do { ; } while( (inportb(base) & 0x80) == 0); /*Wait while ADC busy*/
吧?

楼主:
我去实验室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 甚至有时候采集的数就是一个数
4.99000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输入信号幅值(-2~+2v).
不过如果在循环的最下面加入适当的延时的话,使循环的周期刚好等于采集的间隔时间,采出来的数据还挺逼真的!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程序您帮我看看吧
main()
{
  int ch;
  int dl,dh,j,i,base;
  clrscr();
  base=0x300; /*基卡地址*/
  dl=inportb(base+1); /*空读低8位,清除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
  printf("input channle number:");
  scanf("%d",&ch);
  outportb(base,ch); /*送通道号*/
  outportb(base+0xf,0xb7); /*启动8253定时器,设定初始控制字,选择计数器2,方式3*/
  outportb(base+0xe,0x00); /*送计数初值 2M/(50*10)=4000*/
  outportb(base+0xe,0x40);

  for(j=0;j<10000;j++) /*控制采样次数*/
   {
    do{ ;} while( (inportb(base) & 0x80) == 0x80); /*Wait while ADC ready*/
    do{ ; } while((inportb(base) & 0x80) ==0) ; /*wait while ADC busy*/

    dh=inportb(base+0); /*转换结束时读取高四位数据*/
    dl=inportb(base+1); /*读取低8位数据*/

    outportb(base+4,dl); /*数据送入D/A通道,进行DA转换*/
    outportb(base+5,dh);
    inportb(base+4); /*启动D/A转换*/
    }
}

网友A:
8253 的初值有誤, 4000 = 0x0FA0, 不是 0x4000

要先等其 Busy (開始轉換), 再等其 Ready (轉換結束)才是!

而且 Busy 到 Ready 的時間通常很短, 順序弄錯時, 可能會遇上 ADC 正在 write data, 您的程序也正在 read data. 此時 read data 可能會有問題(數據有誤). 所以, 當 ADC 在 busy 時, 這不會是您讀取 data 的好時機 (Read/Write 的 timing 可能沖突).

其它程序的 logical 看來 OK.

楼主:
哈哈,成功了 ~!!!非常感谢GaryLin前辈这么久的对我的帮助!! 感动ing!!
 不过我用的是8253方式2,方式2(分频器) 是计数结束输出一个负的clock周期, 用方式3(方波发生器)采的有效数值倒是不重复了,但是中间有四五十个4.997559 然后是下一个有效数值,在四五十个4.997559!
同时我把adc的状态从检查busy~ready---开始读数据
                   读完数据----检查ready~busy
                   然后循环一下采集
for(j=0;j<1000;j++)

  do{;} while((inportb(base) & 0x80) ==0);
  dh=inportb(base+0);
  dl=inportb(base+1);
  do{;} while((inportb(base)&0x80)==0x80);
 }
这样子就可以采集了 :)
  至于用方式3为什么不可以正确采集还得向GaryLin前辈请教阿 。

网友A:
看了下 Mode 2 與 Mode 3 之差異, 應該只在於 pulse 的 high/low width 不同而已. 這對 trigger 之效用應該一樣的, 不致於 Mode 2 可用而 Mode 3 不能用. 這有點怪.

楼主:
恩是的, Mode2输出的时一个clock周期的负脉冲 ,mode3是输出计数初值的一半个clock 宽度的负脉冲。
 我用mode3时 采集到的数据有很多4.997559,
ADC的信号输入范围是-5v~+5v,是不是采的 这个+5v呀?

网友A:
8253 的 bit-0, 我習慣把它設為 0 = binary mode. 不知是否有差!

另外, 之前的程序我有點弄混了! 這樣比較明確...

for(j=0;j<1000;j++)

   while(1) {
      if ( (inportb(base) & 0x80) == 0 ) break; // Until ADC busy
   }
   while(1) {
      if ( (inportb(base) & 0x80) == 0x80 ) break; // Until ADC ready
   }

 dh=inportb(base+0); /*转换结束时读取高四位数据*/
 dl=inportb(base+1); /*读取低8位数据*/
}

网友A:
請查一下該板卡的手冊, 其讀取 Base +0, 與 Base +1 後, 其內的 data 會不會被清空?

若會的話, 其中 ADC status 的檢查就會影響到後面的數據. 此時您得在讀 status 時, 就把其 high byte 一併記錄下來.

楼主:
采集卡是科日新的K-811多功能卡,里面提到转换结束后,读取低8位数据的另一附加作用是清除AD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所以在每一个AD转换程序段开始时,应通过空读低8位数据初始化ad转换标志及中断申请标志。

楼主:
至于对ADC 转换结果的读取后会不会把数据清空 里面没有提到阿,有清除转换标志的功能的话应该是把数据清空了吧?

楼主:
8253 的 计数方式 0 = binary mode.
                 1 = BCD MODE。
我们的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A:
"读取低8位数据的另一附加作用是清除AD转换标志"
所以, 第一個 loop 就沒作用了說!

忘了問, 廠家沒提供例程嗎?

楼主:
厂家的例程都没有用8253 是直接用程序启动AD转换的,直接给ADC一个命令,让其启动

楼主:
在for循环之前加了一个空读第八位的命令,
dl=inportb(base+1); /*空读低8位,清除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
for(j=0;j<1000;j++)

 .....
}
这样子的话,只用下面的就可以了吧?
dl=inportb(base+1); /*空读低8位,清除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
for(j=0;j<1000;j++)
{
 while(1) {
   if ( (inportb(base) & 0x80) == 0x80 ) break; // Until ADC ready
   }
 dh=inportb(base+0); /*转换结束时读取高四位数据*/
 dl=inportb(base+1); /*读取低8位数据*/
}

楼主:
厂家就给了一个例程:( 如下
dl=inportb(base+1); /*空读低8位,清除转换标志及中断标志*/
for(j=0;j<1000;j++) /*控制采样次数*/
  {
    for(i=0;i<100;i++); /*延时,常数由机型决定*/
    outportb(base+1,0); /*启动AD,所送数值无关*/
    do{
        ;
       }while(inportb(base)<=128); /*查询AD转换状态*/
    dh=inportb(base+0); /*读数据*/
    dl=inportb(base+1);

   }

网友A:
只有一個例程? 真是夠少的了!
看來, 日後若要在 Windows/Linux 環境下使用, 廠家可能也不支持吧!

楼主:
目前只能在WIN98下使用,网上有驱动可在WIN2000下使用的.
不过没关系 至少用 8253的MODE2已经可以正确采集数据了,我现在可以跟老师交差了:)哈哈.
感谢GaryLin前辈这么久以来对我的帮助,我也学到很多东西.谢谢!现在这个论坛还没有斑竹呢,我看到GaryLin 前辈在论坛上很乐于帮人解答问题,我推荐由GaryLin前辈当我们的版主吧!!同意的请举手或者吱一声哈!!

网友A:
這倒是先慢著討論吧, 因為我所學有限, 且得有空時才能上來!
謝謝您的抬舉了說!

楼主:
我知道了, 即时“读取低8位数据的另一附加作用是清除AD转换标志”,但是采集卡需要一段反应时间才能将转换标志变为busy,我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话,就直接查询他的状态的话,查询到的还是ready的状态,所以还是需要加入由ready-busy-ready的查询程序之后才能读取数据。
像例程上的 for(i=0;i<100;i++); /*延时,常数由机型决定*/
就是使 延时时间刚好大于等于清除转换标志的时间,这样保证了读取数据是新一轮的转换结果。

网友C(2006-05-19):
你好GaryLin:
我是一大四毕业生,需要用VB对数据采集卡编一程序.但是由于我
不会,时间紧迫,只学过TC,你可以帮帮我吗?我的QQ号是85009315,可以加我吗?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楼主:
续:
用matlab对采集卡作数据采集,采集卡不能直接被matlab识别,需要用matlab与vc++混合编程对采集卡进行数据采集。
但是 我们用c采集到了数据之后,经过dll编译后,用matlab调用mex文件,采集到的数据跟用c直接采到的数据差很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matlab与 vc++混编进行过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