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S数据传输格式

楼主(2006-04-17):
   小弟我是新手,最近在高GPRS的通信,弄不太懂他的传输格式,数据是怎么样进行传输。开始要做那些工作。
是不是和INTERNET一样,先要进行建立连接,就象三次握手一样。GPRS的连接是怎么样的呢?数据要经过那些节点或者通过
什么方式才能到达接收方.

网友A:
GPRS应用中TCP/IP/PPP的基本概念:(CDMA的原理与此差不多)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7898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点对多点的GPRS的流程是这样的:
比如终端GPRS中设置的IP地址是192.0.0.11,这个地址表示的是上位机的IP.
每个终端中设置的上位机的socket是一样的,比如4008.上位机一直不停的在侦听这个4008端口.当侦听到一个终端连接时,上位机要将此连接转到另一个socket,比如5001.这样终端就与上位机192.0.0.11:5001建立了连接.转接后,上位机继续侦听4008端口.如此循环.
终端与上位机4008之间的连接是移动的事,不需要操心.操心也起不到作用.所以GPRS不太稳定的情况是有的,特别是信号不好的地方.
我只用过固定IP.现在好象有域名解析了,但我想这两种方式是差不多的,只是域名解析多了一个步骤而已,但无论怎样,移动都会给一个把终端的连接请求转到一个IP.这和电脑中的通信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无论你IP怎么变,域名指向的都是你.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GPRS在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格式是在怎么样的?

网友B:
下位机发送的是什么上位机收到的就是什么.GPRS使用的是TCP/IP协议,和RS232的区别仅仅在于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传输接收到后的数据都是一样的.TCP/IP的传输的数据可能到达的数据块的先后顺序不一下,但无论怎么样,只要你接收到了,就说明数据是完整的.如果想知道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格式,你要研究一下TCP/IP协议.不过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一般RTU与GPRS模块都是通过串口进行通信的,而不是以太网.除非你是搞以太网的,否则只需要大致了解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