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菱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6-04-17):
用FX2N+1PG控制伺服,1PG有输出正反转脉冲,但是马达不转,驱动器有显示脉冲数值。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马达有没有报警?有没有给SERVER-ON信号?

网友A:
你控制的是什么电机,如何接线的
脉冲信号是5V 还是24V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主要应该是你1PG没有把标有VIN的接点,接上你的控制电源(说明书中有详细的说明)。仅供参考不知道与你遇到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A:
不错,需要提供电源,如果驱动器不是三菱系列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解决了,是VIN没接.

网友C(2008-05-15):
能否将你的接线图(程序)发上来呢..

网友D(2010-09-01):
大家能告诉我电厂仪表工主要需要了解哪些理论东西,现场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E:
能否把你的接线图发上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