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非线性的标度变换!!

楼主(2006-04-17):
各位不知有没有比较好而容易明白的标度变换的方法?是关于非线性的

网友A:
先说说你的需求和做的方法!?

网友B:
非线性这个概念太广了,按周公说的谈谈你的具体需求,否则再高的高手也无从下手!

楼主:
是温度的,不是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一组电压信号,但和实际温度对应的不是线性关系.我想知道怎么做可以使输出的电压信号对应于精确的实际温度?
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编程的框图.

网友A:
查表。回头看许多书上有介绍。

网友C:
可到下面
http://www.autoyx.com/jsrj.htm
下载 软件名称:EXCEL自定义插值计算函数
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