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60Hz/460V的电机在50Hz/460V运行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6-04-17):
我这里有一台进口电机,是60Hz/480V的,我直接用变压器给它供电是否可行?会有什么问题?
会发热吧?

网友A:
我边有过一台是60HZ/3相220V的,我直接给他50HZ/3相220V的用了4~5年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温度比一般的电机略高一点

楼主:
羽叶,谢谢!我也觉得就是发热多一点.打算最近就把它用上

网友B:
由于 380/460 接近 50/60 , 估计用在 50HZ/380V 正好,只是转速变为原来的 50/60 .

网友C:
有什么 不可以?

网友D:
我认为没问题,只是转速变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F:
铜损铁损会增大,所以电机会热一点的

网友B:
希望“非洲猫”网友在 380V/50HZ 条件下运行,并把运行结果回馈给本帖的大众。

楼主:
亦云人云,那我当试验品啊,哈哈!OK,没问题。
我本打算在460V、50Hz下运行,听楼上的说,好像380V,50Hz更好。

网友G:
用过了吗?接在460V还是380V试呢?

楼主:
没用过,准备用。

网友H:
380伏可以。不过你可以加变频器好了

楼主:
梁国生,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还需要变压器吗?直接V/f控制,设定在60Hz下输出460V,这样可以吗?
丁咚,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谢谢

网友I:
能不能讨论一下为什么铜损铁损会增大,

网友J:
非洲猫:呵呵.细看一下.考虑应该是可以用的.原来的观点是完全错的~.不好意思哦.
首先说频率.电压一定的时候.据电势平衡公式.可知.机铁芯中磁通与频率成反比.频率降了17/%.磁通也增加了17/%.机原设计锡钢片磁通已近饱和区.所以其空载的励磁电流将大增不止1/5.
但是.480V时额定电压的线圈.用在380V时使用电压以近降了1/5.定子激磁电流也会明显降低的.几近原1/2左右.
呵呵.综上.480V/60HZ直接用在380V/50HZ下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丁咚,谢谢你详细的解释!
我昨天问一个朋友,他们那里有的电机是从美国来的(460V/60Hz),就是直接用380V/50Hz供电,这么多年没听说出过什么问题。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用变频器供电还需要变压器吗?我有个想法,就是
把所有460/60Hz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供电。怎么样?

网友H:
可以,变频器选大些,但要求是微型电机

网友K(2010-03-24):
如果380V电机50HZ,用在460V电压60HZ,是否可以直接用

网友L:
可以直接用,只是速度变小了。

网友M(2021-11-22):
引用 网友J:
非洲猫:呵呵.细看一下.考虑应该是可以用的.原来的观点是完全错的~.不好意思哦.    首先说频率.电压一定的时候.据电势平衡公式.可知.机铁芯中磁通与频率成反比.频率降了17/%.磁通也增加了17/...

1995年 在一条引进的美国生产线 有过这样经历  当时的电气负责人定制了一台460V  的变压器  结果生产线上460V  60HZ 电机分批烧毁  后来我计算了一下  直接应用在380V  50HZ国内电源上 正常使用  微热而已。转速降低  输出功率下降百分之13点几。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380V电机50HZ,用在460V电压60HZ,是否可以直接用...

绝缘等级高的话可以将就用一段时间,最终结果还是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梁国生,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还需要变压器吗?直接V/f控制,设定在60Hz下输出460V,这样可以吗?丁咚,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谢谢...

错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由于 380/460 接近 50/60 , 估计用在 50HZ/380V 正好,只是转速变为原来的 50/60 ....



网友N:
10几年前的老帖子翻出来了。现在遇到这样事,直接拆掉电机卖废品,换新电机。

网友O(2022-03-30):
380V50HZ电机用460V没试过,但用变频器输出60HZ电压达到430V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