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络系统能和视频监控系统能否合二为一?

楼主(2006-04-17):
工控网络系统能和视频监控系统能否合二为一?

工控网络:enthernet技术 150米同轴电缆和150米光纤
能否加上视频监控系统的数据一起传输?

网友A(2006-06-08):
当然可以,不过要注意网络数据速度

网友B:
当然。注意系统软件结构。

网友C:
在光纤上可以传输,同轴电缆由于其带宽所限会有一些速率上的限制,但也可以实现。还有可以通过SHDSL实现。

网友D:
没有问题,关键看传的数据占多大带宽。西气东输克轮管线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