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2LCN的系统上使用K4LCN

楼主(2006-04-17):
我公司有一套TDC3000,使用的是K2LCN主板,想将其中一块换办K4LCN(非冗余节点),行吗?要做哪些步骤?

网友A:
这要看你想更换的是哪个节点,如果是非HM节点那么很容易,如果是
HM节点那么稍微麻烦点儿,就是装载的时候选择对应的属性文件即可.而对于HM节点来说,需要在初始化时选择主板类型.如果还有什么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电咨询.022-24340076,13820004523.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可以在一个系统内同时使用K2LCN和K4LCN主板啦!
想换的只是一个US节点,如果是NIM(冗余节点)是不是要两块一起换?
我们启动US时是这样操作的:上电,按LOAD键,按N键,按ENTER键,按O键,按ENTER键,就可以自动装载了,要怎么得到K4LCN的属性文件?属性文件要放到硬盘的哪个目录下才能用?
K4LCN-4板近期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B:
软件版本能否支持?如果还在用400以下的老版本,呵呵困难!如果是530以上的没问题。如果要更换,首要应该更换HM和nim,因为是数据处理最频繁的部件。nim更换当然要两块一起换,否则怎么能可靠冗余切换?换US的主板?除了内存大些装载的画面多些好像快不了多少,哦对了,K4LCN可以使US装载工程师属性用于组态,而K2LCN的要8M以上内存的才能。现在都用GUS了,还买US?一块K4LCN单独买可能要十几万,而一台GUS带软件才20来万,性能强多了!

楼主:
谢谢:是R400的版本,我们系统有9台US,只将其中的一台换为GUS可以吗?还是要全部US一起换?NIM 和 HM 须要换吗?

网友B:
R400的版本的好像不支持GUS,要用GUS必须软件升级。在高版本的软件中US和GUS同为US类型,可以混和使用。升级软件要求NIM和HM的主板(LCN)升级为K4,其他的节点好像没有要求。

网友A:
另外我也查了一下霍尼韦尔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它上面特别提到如果系统有任何一个节点使用K4LCN的主板,那么这个系统中的NIM和HG上的主板就必须使用K4LCN主板,资料上是这么说的,但我没做过试验。软件升级必须要在检修的时候才能进行,如果着急你可以和我联系,我愿意为你提供解决办法。022-24340076,13820004523。

楼主:
谢谢:看来我的想法是不行了!
还一点想知道,GUS是怎么和LCN连接的?

网友B:
GUS实际上是一台工作站级的PC,在这台pc的PCI槽上插了一块LCNP板这块板上面有装有CPU等设备,实际上就是LCN板,板的屁股上有外接,接口通过这些接口可以连接操作员键盘、球标和LCN接口块,这个LCN接口块上就有两个LCN电缆连接口。当然PC上还要装载win2000和GUS软件。如果是PKS系统或作为APP应用,则应该装载相应的软件。机器是同样的。

楼主:
谢谢:GUS 内有硬盘,那么 HM 的硬盘是不是可以不用了呢,或者就不要 HM 了? GUS可以做 AM 应用吗?

网友B:
此硬盘非彼硬盘,HM是网络存储模件,GUS的硬盘是本机的存储模件,不能完全等同。不过GUS由于有了硬盘,可以比US有更大的使用空间。如有了GUS可以完全抛弃无聊的ZIP盘或卡盘,直接用硬盘空间虚拟出几乎任意大小空间的存储盘,用通用的USB移动硬盘来备份文件或传递文件。GUS的工艺操作画面比US更加完美,且画面文件可以存储在本机,使用起来更快更好。有了GUS大大较低了系统对HM的依赖,HM的重要性较以往弱化了许多。GUS主机和PKS、APP的主机是一样的,只不过安装不同的软件做不同性质的工作而已。这个APP就是AM属性的。

楼主:
您好:我们的系统运行不稳定,死机的机率比以前多了,平均每个LCN节点能正常一周多点(不会多个节点一起死机)重启就好了!
是不是该考虑升级了?

网友B:
如果每个节点都会死机,要检查一下LCN电缆的连接情况和电源、散热,升级不是全盘更换,这样不如另起炉灶。升级也只是要求更换少部分元件,如果不找出故障所在,升级没有意义。不过如果决定升级,DCS厂家或施工方在升级过程中一般都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