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200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17):
各位同行,我刚刚接触PLC的编程。拟用西门子S7-200,CPU选用224。要用计数器分别控制四个接触器来打开四个阀板,若用四个计数器似乎有点浪费,用一个计数器采用比较指令。
计数器数值大于等于1时,控制K1接触器动作;
计数器数值大于等于2时,控制K2接触器动作;
计数器数值大于等于3时,控制K3接触器动作;
计数器数值大于等于4时,控制K4接触器动作;
这样行吗?请各位同行多多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这样不可行.还有你到底控制四个接触器用来做什么啊,把你的目的说说.如果单纯的控制接触器动作,没有必要使用计数器啊.再有就是plc一般不能直接接接触器,它输出功率比较小,不能带接触器,要在中间加一个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小小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要真的是这样的话,没必要用计数器的,直接用命令就可以了.还有,要考虑一个CPU的最大输出功率,否则可能就把CPU烧了.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的指点。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仓货物满仓后计数器加1,控制k1继电器打开第一阀板,流到第一仓。第一仓出空,首仓再次满仓后,计数器再加1等于2,控制k2继电器打开第二阀板,一仓货物流到第二仓,首仓货物流到到第一仓。以此类推,一直到第四仓。你们看到底行不行?

网友C:
我看可以的,这个程序挺简单的,用继电器输出的224可以直接带交流接触器.

网友D:
不用计数器也可以的啊!直接用ADD_I指令,然后用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分别等于1、2、3、4输出就行了。也不麻烦!一般最好不要用CPU直接带接触器,可以用一个小继电器放大之后再带一个接触器,而且这样即使是有短路的情况烧的是继电器触点,不至于烧掉PLC输出点。

网友E: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F:
当然可以.就应该这样.直接用PLC的输出控制接触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G:
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网友H:
完全可行

网友I: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J:
一凡,请你不要误到消费者,PLC输出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为2A,允许尖峰电流为7A,拖动75KW电动机接触器没有一点问题,这在实际项目中已经经过多年的验证,西门子PLC的输出负载能力还是很大的,比起三菱等品牌优势明显。

网友K:
PLC输出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为2A,控制接触器不频繁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A(2006-08-24):
请问李楠,连接电动机的接触器的电源是多少伏的?220的吧,PLC的输出电压是24伏的,西门子的PLC,它的电流负载能力不错,但是它的电压不允许啊.是吗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一 凡在 2006-8-24 16:2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李楠,连接电动机的接触器的电源是多少伏的?220的吧,PLC的输出电压是24伏的,西门子的PLC…
--------------------------------------------------------------------------------------------
可选用继电器输出的,24v,220v无所谓

网友M(2009-05-29):
用PLC内部输出是继电器的,可以直接驱动22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用380V线圈的接触器,对PLC不安全,容易打穿PLC电路板。

用计数器≥功能控制多台电动机依次启动也是可以的,编程很方便。

网友N:
很多种方法,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