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下载线可以DIY吗?

楼主(2006-04-17):
小的听说OMRON的下载线可以DIY,可以忙了一天,还是好像不行,我将CIF01拆开看了好久,发现好像是可以DIY一个不用TTL转换的下载线,可是按RS232的通讯原理接了一下,连线后发现PLC的COMM灯只是闪了二下,就没有下文了。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帮小的一下,搞定这个,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可以的,请看连接方法如下图所示:
我试过的没有问题,但是我用的是CPM系列的,不知道其他系列的可否通用.

               omron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C:
请问青山依旧兄弟,你上面所标的在PLC这一侧的针脚号是OMRON外设接口上的?

网友D:
可以做,你的PLC是什么系列的,有几种系列用的线不同的!!!

网友B:
其本上都一样的

网友E:
型号不一样,接法不一样,自助资料库里有。

网友F:
F:\PLC\omron资料教材\omron电脑连线大全

网友A:
TO:microtomato,不是外设接口,是RS232C端口.

网友C:
不知道谁能做件好事把外设口的接法公开

网友G:
网上有接线图

楼主:
可以不用CIF01来转换吗?我是说直接通过PC与PLC连接?

网友H(2006-06-25):
我去试试

网友I:
为自学着 节省好多 我代表新人谢谢你  青山依旧:

网友J(2007-07-06):
可以  偶正在用  很稳定!

网友K:
型号不一样,接法不一样,我还是用正规的,保险,否则在外调试时不能下载就麻烦了

网友L:
以前做过几条,还挺稳定

网友M:
只要有接头都可以做,不过OMRON可是有四五种通迅线。
CS/CJ系列的(10针)
CPM系列的(20针)
普通RS232接口的(9针)
USB接口的
除了USB接口的其它的我都可以做的出来(全部没有芯片),不过是要有报酬的。

网友N:
问这些问题的兄弟肯定都没仔细看Omron PLC的操作手册!

网友O:
一种接法不是万能的

网友P:
一般外设口的连接线是不能DIY的,那个接口是OMRON特有的.

网友Q:
CQM1-CIF02

CQM1-CIF02编程电缆在OMRON产品中应用广泛,针对手头的该电缆研究之后现仿制如下,供有兴趣者自制.

九阵串口侧4,6短接,2脚接PLC外设口7脚,3脚经一3K电阻接PLC外设口5脚,PLC外设口3,9,10,15,17,19,20接在一起连九针串口5脚,PLC外设口1,2,11,12接在一起再串一3K电阻接PLC外设口16脚,另PLC外设口4,6脚也需要短接,最后就是两个头的外壳接通就行了.

PLC外设口针脚的数法与电脑九阵串口一样,做的时候注意针脚数法排列

网友R(2007-09-27):
请教WINTER938九针串口怎么数?是先数上层五针,再数下层吗?面对串口,是从左到右数吗?

网友Q:
九针串口的数法:以公头说明说明如下,让插针对着你,五针在上面,四针在下面,上面一排从左到右为1-5脚,(如果是母头则从右往左数),下面一排从左往右数为6-9脚,其实母头的数法就是把公头插入母头,插入的针脚数就是母头的针脚数.PLC外设口的数法与此类似,注意其是公头的,宽的一側是上面一排(1-10针),窄的一侧为下面一排(11-20针).

网友S(2007-11-23):
    omron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这个是欧姆龙官方公布的, 适合所有带有RS232口的PLC的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官方称这种电缆叫5芯电缆,另外还有一中三芯电缆,连接方法同上面的很相识,PLC侧将4  5短接,计算机侧将7  8短接,其他三根线不动,这样的电缆也可以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会,我说的是那种连CPM1A的那种?

楼主:
顶一下,楼上的哥们,太谢谢你了!

网友T(2008-03-19):
还是买一个原装的CPM-CIF01通信模块比较好,二手的九新的也就二百来块,用不着花工夫去做,而且20针的头子还是比较不容易找,自己做的不一定稳定和可靠。再就是做一条那种串口连串口的电缆。

网友U:
34楼的接法我有试过!
可以与PC通信

网友V:
呵呵;
PLC带有RS232的极易DIY;
但没有的最好还是买条现成的吧;

网友W(2008-04-20):
好东东,OMRON只给出了232的电缆,34楼提供的很不错,有几会用一下

网友X:
感谢以上朋友,我y也学习了

网友Y:
就是232的口,很容易的网上有接线图

网友Z(2008-10-13):
我想找个CJ系列的做法

网友AA:
34楼的图,不知道是不是市场上卖的那种不带适配器的接线?

?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omron?PLC????????????????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这个是欧姆龙官方公布的,?适合所有带有RS232口的PLC的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官方称这种电缆叫5芯电缆,另外还有一中三芯电缆,连接方法同上面的很相识,PLC侧将4??5短接,计算机侧将7??8短接,其他三根线不动,这样的电缆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