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关于STEP7安装

楼主(2006-04-17):
各位大虾!!!! 小弟安装完STEP7V5.3,现在双击时显示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自己改1下快捷方式不就可以了吗

工控啊!

网友:
呵呵,好好学学计算机基础啊!!!

网友B:
你安装到哪里去啦啊,从那里打开啦

楼主:
都是什么呀!!!一派胡言!!!

网友C:
检查安装目录!是否和快截方式一致!或者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