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10千瓦的电机怎样匹配接触器等电路

楼主(2006-04-18):
 请问各位师傅!一般的经验,如果是有一台电动机,有铭牌!请问怎样匹配电机控制电路的接触器,热继,保险,空开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三相异步10KW电机电流在20A左右,选用32A或相近的接触器。20A左右的热断电器,空开可选25或32A的。运行时调整热继电器电流到20A。(热继电器电流是可调的)。

网友B:
空开按2.5倍的额定电流选。接触器按1.5倍的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器按1.05-1.1倍的额定电流选。

网友C(2006-08-26):
热继的额定电流是它所能整定的最大电流值吗?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