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英威腾客服工程师

楼主(2006-04-18):
贵公司的CHV变频器能配永磁同步电机吗?要求在开环控制和负载变化很小的条件下,组成多电机(一拖一)的定比传动,速比误差小于0.01%.

网友A:
这么小的速比误差,恐怕只有伺服控制系统能满足。另外,电机功率多大,调速范围多大,速度分别多少,用在什么机械上,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在正常情况下,矢量变频器在开环模式下的调速比为1:100,在闭环模式下的调速比为1:1000,而您要求在开环模式下的调速比达到1:10000,在我目前所了解到的变频器中好像还没有谁能达到这一精度。如果您必须要这么高的精度,建议您还是采用伺服系统才可能有保证。

楼主:
多谢两位,我没把问题讲清楚.我的第一个问题是CHV,CHE能否配永磁同步电机.第二个问题大家误会了,0.01%是速比误差,不是单机的调速比(单机调速范围在10-60HZ).事实上是要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稳态工况下变化小于0.01%.

网友B:
CHV、CHE是可以配永磁同步电机的,但无法用矢量模式来控制(主要是无法建立控制模型)。在v/f模式下输出频率稳态变化小于0.01%是可以的,但可能和你的意思不一致了吧?

网友C:
你好 我要的是CHF的技术质料 不是宣传质料 给我发过来好吗?谢谢 lxtxj2006@163.com

网友C:
有人在吗? 急需。谢谢

网友B:
楼上请到公司网站上去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C: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