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推荐一款多通道带隔离的电流输出卡!

楼主(2006-04-18):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量输出用此模块,对外输出电压或毫安电流,用于如:对电动调门开度的控制。
   AO模拟量输出D/A转换分辨率为12位,每路模拟量输出全悬空隔离,隔离电压达2500V(隔离电源隔离电压为3000V、通讯用光电隔离电压为2500V)。用户选用此模块,不需另选AO输出隔离栅。
 负载能力为<700Ω(隔离驱动电压为15VDC) 。
  AO模拟量输出信号类型:   1~5V 或 4~20mA 。
详见:http://www.autoyx.com/IOAsm/05.htm

网友B:
可选用福州澳德公司代理的美国labjack公司产品U12

此采集控制模块能满足你的要求

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上下载中文使用说明书

如果需要隔离的可选用其配件就可以了,隔离资料也可在网站上下载

OD25详细说明下载www.ade-tech.com U12附件里

OI25是LabJack U12配套的数字输入口光电隔离模块

OI25的接口如下:
--DB25座用来和LABJACK U12连接;
--2列36位的接线柱

OI25主要性能指标和特点如下:
--16个经过光耦隔离的数字输入口、1个经过光耦隔离的计数器输入口
--能够接受多种信号,比如干节点、直流、交流
--80kHz的工作频率
--5V电源,由LABJACK U12提供
--24V输入端电源,由外部电源提供
--体积:100mm * 150mm * 30mm
--可在工业温度范围内使用
--包括所有连接缆线和接线端口

需要资料可联系QQ 36197365   MSN yedali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