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与TP04通讯

楼主(2006-04-18):
求CPM1A与TP04之间的通讯实列,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欧姆龙小型机连接人机界面一般需要适配器从编程口转成RS232,建议选个带232口的小型机,好象是CPM2A有这个,因为单独配适配器价格比集成的高,那么在屏上做开关量控制直接映射到IR区,如做计时计数的话最好映射到DM区,因为这样涉及到一个初值刷新并且掉电保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