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配置(使用研华4000系列模块)

楼主(2006-04-18):
    我们需采集的物理量主要是模拟量:标准4~20mA电流输出,具体包括电压、电流、电量、压力、温度、流量、油位等信号;还有一些智能仪表类它们提供RS485接口。上述监测仪表集中分布在三处(地理位置)。现想在上位机中用VB开发界面实现前述数据采集的目的。(采集点数具体数目还未确定)。
    还有(1)24V电源模块公司是否提供(上述三处位置集中供电容易实现吗?因为距离较远,涉及到布线啊)(2)输入、输出模块和RS232/RS485转换器件间的通讯电缆直接订购否(因为距离较长,可以自己做吗);(3)随所买产品附送驱动软件吧;(4)安装卡轨单独订购吗?(还有其它安装方式吧)(5)有配套产品说明书吗?(6)模拟量输入模块如ADAM-4017在输入单还需要并电阻吗(论坛有人这么说)
非常感谢!期待您的回复,还有产品报价能否发给我。我的邮箱:
aixia78@yahoo.com.cn 或 liuax@ouc.edu.cn
QQ是:20764672

网友A:
1 仪表与模块都是你们自己买吗?
2 一共有多少个点?
3 最好有系统结构图

网友B:
有很多家产品可满足这一要求,研华的4017+,市价应不超过两千;最多八路输入(单块),跳线选择;宝控公司的8H01(市价应在4000以内)最多32路输如入(单块),都支持485/MODBUS协议,不加中继可传1200M,8H01和4017+均为24VDC 供电,其中8H01有双绞线的屏蔽联接设计,一般的屏蔽双绞线就可以,安装可导轨和面伴安装;软件都有!其他带485接口的仪表用串口卡或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