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BB400 变频器故障维修求助!紧急!!!

楼主(2006-04-18):
目前维修一台ABB400变频器的驱动板,变频器的U-V=0,U-W=400V,V-W=400V,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发现U相桥臂和V相桥臂的输出一样,同相位。驱动回路应该正常,但是SPWM输入为啥同相输入呢??那里会有问题呢.修了好久了..
驱动用HCPL-3150,模块用BSM35GD12DN2,而且驱动回路好象和常规的不同.我量了U上桥臂驱动,但光藕的Vee脚并不是U相,电位不同.为啥呢?难道用了负电源的方法呢?

楼主:
有两块主控板:一个故障是5V对地短路,一个故障是手操作器一直在闪和主控板通讯有问题.如何进行维修呢?那里会有问题呢?
请高手给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用试波器测触发极波形!

网友B(2006-06-26):
模块~~~!!!!!要的话EMII:zwgabb@163.com 特价!!!! 400主板
ABB

网友B:
模块~~~!!!!!要的话EMII:zwgabb@163.com 特价!!!! 400主板
ABB400变频器的驱动板37KW

网友C(2006-10-18):
很想认识你 电话:13315052028

网友C:
很想认识你 更正电话:13315012028

网友D: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建议对比检查一下三相正负波的驱动电路。或者与我联系,手机:13352837706,QQ群:13481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