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人机界面尺寸、价格

楼主(2006-04-18):
Pro-face、 HITECH、三菱等 17寸的价格,最好吧软件一起发给我。
XXZHONG_1971@163.COM

网友A:
17寸的屏?

proface最新的产品3000系列的也不过做到15寸...

网友B:
你干脆买一电教室用的电子黑板算了.

网友C:
美国红狮第三代人机界面,免费下载资料和免费的组态软件。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D:
显示器吧.人机做这么大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