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请指教。

楼主(2006-04-18):
我要用一种温控仪来检测烘箱内温度的变化,然后根据温度的变化,从温控仪给PC一个线性变化的电流信号控制烘箱里的传动链的运行速度。而且速度的变化是线性的平稳的。请问我用什么温控仪来检测温度才能实现。
我现在用的温控仪输出电流就不是线性变化的,请问什么样的温控仪的输出是线性的电流输出呢?求一线性电流输出的温控仪。
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1-12-21):
真空干燥箱www.zs-oven.com老化箱 烘箱 真空箱产品结构特点是怎样?
2.工作室为优质不锈钢板,圆角造型、光滑、流畅、极易清洁。
3.箱体与工作室之间,充填超细玻璃棉隔热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功能,有效保证箱内温度的稳定准确和对使用环境的影响。
4.箱门为双层玻璃结构,能清晰观察箱内加熱的物品,又有良好的隔热效果。能有效避免灼伤操作人员。
5.工作室与玻璃门之间装有耐热橡胶密封圈,以保证箱内达到较高的真空度。
6.加热器安装在工作室内壁的外表面尽最大可能提高箱内温度的均匀性,并且便于室内清洁。
7.温度控制采用微电脑智能数字技术制造,具有工业PID自整定和四位双LED窗指示功能,控温精度高、抗干扰能力极强,并且操作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