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控制烘箱里的传动链的运行速度

楼主(2006-04-18):
    我要用一种温控仪来检测烘箱内温度的变化,然后根据温度的变化,从温控仪给PC一个线性变化的电流信号控制烘箱里的传动链的运行速度。而且速度的变化是线性的平稳的。请问我用什么温控仪来检测温度才能实现。
    我现在用的温控仪输出电流就不是线性变化的,请问什么样的温控仪的输出是线性的电流输出呢?求一线性电流输出的温控仪。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温控器的测量值变送功能就是线性电流输出了。不知道你的仪表是否有此功能。

我公司的温控器就有此功能。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温控仪的输出不是线形变化的",你说的是温控仪的控制输出吧?用测量值PV的变送输出就可以了.还有,你的烘箱,应该是控制到一个基本恒定的温度?还是需要变化?我见过的烘干炉,一般是控温到某恒定值,传动速度通过变频器来调节的.交流一下?

网友C:
楼上的是做热处理设备的吧
我以前也做这个的

网友D:
估计你选型的温控仪有问题,你这种情况应该选择的温控仪是带控温和变送输出的,温控功能对应你的控温方式,变送输出选择线性输出(4~20mA或1~5V均可),零点、满程温度自己设定。看你的描述,你的仪表应该没有变送输出功能,只能说你选型有误。
    仪表选型好后,配套AI模拟量板卡置于PC基板,通过PC接口直接读取模拟量数据即可。建议你和温控仪厂家多交流,现在的温控仪是大路货仪表,厂家极多,国产的上面宇光温控仪是不错的选择,你订货的时候将自己的要求与厂家说清楚:温控控温方式、仪表信号输出类型、是否变送、是否带串口等等等。

网友A:
谢谢飞哥的评价。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采用PV变送的仪表就行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F(2011-12-21):
这个帖子对我也有用 让我更好的知道干燥箱www.zs-ov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