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时数据采集关于Modbus 通讯协议的疑问

楼主(2006-04-18):
公司让开发数据采集程序,只给了本无纸化记录仪的书,里面用的Modbus 通讯协议,初次写一点头绪没有,程序功能只是将设备的值取出来即可,程序放在WEB服务器上,我有以下疑问,恳请高手指点!
  (1)只是简单取仪器的值就行,仪器分主从设备,我是和主通讯呢,还是和从设备通讯?
  (2)请高手们指点下,程序和他交互的流程是怎么样呢?如何发命令,怎么样算取到值了!具体命令内容如何组织,我在具体看书了,能指导下大体框架吗?
   务必帮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仪表都是从设备,你编主,也就是modbus master.主机(也就是你的电脑)发命令从下位无纸记录仪上读数据,你的无纸记录仪应该是(rs-232)或rs-485接口,modbus rtu 协议。

网友B(2009-04-08):
也可以找一个modbus opcserver,然后写一个opc客户端来取得数据。都有现成的组建可以用 很方便

网友C:
根据你的情况,只需要读命令就可以了,一般格式:

01 03 00 64 00 64 CRC1 CRC2

其中01 是从节点地址,03是读命令,00 64 是起始读寄存器地址,00 64 是要读多少个寄存器,CRC1,CRC2十六位CRC值。

到这里下载中文一个说明书,下面有CRC校验程序和命令详解。

www.shjelectro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