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能省多少电?

楼主(2006-04-18):
用变频器能省多少电?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变频器主要功能不是用来省电的!

楼主:
用在风机,水泵上的变频器是可以省电的啊.

网友B:
要看系统用没富裕量.
例如压力.流量.温度.湿度等.
风机水泵类变转距负载省电要多点!选用质量好的变频器也可以提高
节电率!
计算
 我们知道,水泵及风机流量压力与轴功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1、流量与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
    2、压力(扬程)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
    3、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当降低水泵风机的转速时,流量也同比例下降,但功率却以转速的立方迅速下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频率Hz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转速%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压力% 100 81 64 49 36 25 16 9
扬程% 100 81 64 49 36 25 16 9
流量%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功率% 100 72.9 51.2 34.3 21.6 12.5 6.4 2.7
节电率% 0 27.1 48.8 65.7 78.4 87.5 93.6 97.3
举例 扬程m 150 121.5 96 73.5 54 37.5 24 13.5
流量m3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功率kw 110 80.19 56.32 37.73 23.76 13.75 7.04 2.97

网友C:
   我们做过风机的变频节电   最少可以达到53%   我是搞变频器安装的

网友D:
起到最经济运行

网友E:
这样计算不对,没有考虑离心泵类负载的流量、扬程、转速和效率的关系。对于离心式风机水泵,工频运转时电机实际输出功率会随流量下降而降低。变频运转在低转速时,泵/风机的效率会迅速下降,变频器本身还要消耗能量(4-5%),实际节电率远远低于上面的表格。
何况,绝大多数情况下风机和泵类负载不会长期在较低的负载率运转,要是这样,还不如更换风机/泵。对于大幅度变动负载,多机组并联编组运转能较好的保证运转效率。
变频器并不是应节能需求诞生的,工艺速度调整才是变频器运转的主要目的,目前中国市场上超过70%的变频器时用于工艺速度调整,节能只是在改善运转工艺带来的额外好处。部分变频器销售人员处于推销目的,过分强调了节能水平,反而不能让用户真正了解到变频器带来的好处,如冲击小(能加长管件的维护周期)、压力稳定。

网友F:
电机调速的三种基本方式:变频,变极,变转差率.

网友B:
引用何况,绝大多数情况下风机和泵类负载不会长期在较低的负载率运转,要是这样,还不如更换风机/泵。一般情况下选电机时会考虑到最大负荷是多少,但最大负荷有可能并不长时间运转,这时候选电机肯定要满足最大负荷!
假如这时控制电机用工频运行,肯定浪费巨大!
用变频加自动控制既可以满足最大负荷,平时也可以省电!
换小电机负荷大时可怎么办呀?
个人经验:将变频器设置在30-50赫兹,通过PID调节,很多风机,水泵类负载是可以节电40%以上!

网友G:
没有的.最多20%-30%了.

网友H:
我又学了一点。谢谢!

网友I:
如果在50Hz运行就很少省电,因为这时它只能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J:
看来前段时间我和同事争论的话题在次有了答案
谢谢各位

网友K:
空压机用变频器不知能不能省电?

网友K:
是螺杆空气压缩机.电机是37kw的.

网友F:
上面的数据不正确,风机与泵常用的是轴流式与离心式.特性曲线不是这样,压力,扬程,流量是硬指标.这个数据应该是变频器宣传材料上给出的.

网友L:
要根据具体工况分析,泵类也不一定省电,如果原来工频时已是满负荷了并长期运行,用了后还费电,因为变频器有损耗.

网友M:
数据基本是抄来地。大、中院校教课书上就有。不怀疑有什么问题。
变频器运用合适肯定有节能效果。
其实变频器用于风机泵类负载变频调速是有条件地。
变频器节电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对采用了阀门调流量而且扬程有裕量的适合应用。再就是流量有调节需求,需要经常调节,过去采用阀门调节的使用变频器调节后肯定有节能效果。当然设计不合理,设备选型配置偏大,考虑换设备也可以。比较一下投入呗。变频器价格不菲,对小功率设备来讲,在这时往往没有优势。
风机泵类负载变速调流量不是什么难点,表中的数据也基本正确,可能是少了一项:这类机械在降速时效率也降低了。加上这个数据这个比较就更全面了。
再要说明的就是用阀门下调流量,其实电动机输出功率也有下降。换来的是增加点压力或扬程。
对皮带传动的泵和风机,在不需要调节流量的系统中,仅仅是设备选型不合适造成了能耗的增加,有时只需要换个皮带轮就能解决问题,节能的效果也可以用上面的数据估算。但花的钞票可没几个啦。那个数据不准确是一定的,因为牵扯到管网设计、使用条件、流量流速、压力扬程等方面的问题,做为估算还是可行的。
还是那句话,节约的反意词是浪费。没有浪费就没有什么节约。拖动合理的设计、合理的选型是很得要地。但是工程设计中往往都有裕量,要不然俺的变频器怎么卖啊~~,理解万万岁啊

网友N:
    变频器主要功能不是用来省电的,它是用来调速的 ,用它在改变工艺的条件下才节能

网友O(2006-05-20):
要看你是怎么用了,同样的功率,不同的频率,消耗的电能也不一样,况且电机虽然节电了,但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电能吧,所以,变频器不是用来节能的,

网友P:
要看你有没有用在可节能的环境下了,如果是一直这样工作的话我想可能不能节电吧,
个人关点

网友Q:
我在注塑机上试过最多可以节电30%

网友R:
变频器有输入没有输出是怎么一回事啊?各位大哥.

网友S:
没启动啊,变频器坏了

网友T:
好象有这么一个公式

网友U:
由于原来机组配置偏大,我们在空调送风机上用变频,能节电20%---45%.

网友V:
由于原来机组配置偏大,我们在空调送风机上用变频,能节电20%---45%.
如果机组配置合理,就不会浪费电能!
节能还是要在设备上下功夫!
就拿水泵来说吧,推销变频恒压供水节能的人告诉用户,水泵的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如果降到40Hz,则轴功率为降为原来的0.8*0.8*0.8=51.2%。节能潜力巨大!!!
本人做试验了,一台水泵50Hz运行时每小时耗电20度,调到40Hz每小时耗电12度。出水量尚可。调到25Hz,可怜的水泵都打不上水来了(水面离出水口落差仅为四米)耗电每小时4度多但此是的耗电绝对是浪费了的。因为没打出水来。
节能要以做同样的功所耗的能量来说话!如前所说40Hz运行比50Hz运行少耗电8度,但是工作过程加长了(出水量小了),多或是少耗电还是未知数(因为不知道准确流量)。
我的观点是在同样的出水口压力下,同样耗电一度,出水量多者才是节能!

网友W:
问得有点好笑,不知道是不是受现在节能公司的熏陶了,为什么在很多行业能节能,其实说白了就是改变了传统的控制系统,使控制系统更加智能化了,变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智能电器,本身是没有节能功能的。

网友X:
要看系统用没富裕量.变频器主要功能不是用来省电的!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电能!!!!!!!!

网友Y:
那改名字叫节能器好了,还叫变频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