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煤气计量阀出了问题

楼主(2006-04-18):
我单位的一个煤气计量阀,当计算机上给一个开5%的请求,可是现场的煤气计量阀上却开了20%,这种现象是最近才出现的,已经排除是阀本身的问题。请教个位高工给予指点,

网友A:
是否控制阀门的模拟量输出出了问题?ao不准了,或者就是上位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B:
楼上正确

楼主:
什么叫AO呀
是I/O吧
老兄

网友A:
解释一下: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阀门应该是有行程的,则初步判断为模拟量输出控制的阀门,所以我问你是否ao(模拟量输出)出现问题了。
i/o=所有输入输出点

网友B:
I/O是所有输入输出的总称,所括模拟量和数字量.AO就是模拟量输出.AI=模拟量输入.楼上正解.

网友A:
不客气,不算赐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