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A540

楼主(2006-04-18):
现有一台11KW的三菱A540,故障为运行显示都正常,UVW没有电压输出,也初始过,反复了几次,都不行,现也确定主板驱动波形没有输出(更换了一块好的一切正常)求助,此主板是那里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013881739731

楼主:
没有会处理此问题的吗

网友A:
你是拿什么面板初始化的

网友B:
主板的问题,我看很难了

楼主:
就是操作面板DU04,没有高级面板

网友C:
可能是逆变器坏了
建议换个输入输出的模块!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脉宽调制和IGBT那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