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样的选法好不好?

楼主(2006-04-18):
380V,星三角起动,1480rpm,24小时100%负荷连续工作的电机
55kw/75kw/90kw/110kw/132kw/160kw/185kw/220kw/250kw选的电缆线径分别是:
50 /50 /75 /75 /90 /90 /120 /150 /185
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好象有点小了吧

楼主:
有没有专业人士给出一个经典的选择?
(补充一下:用在室内,环境温度小于40度)

网友B:
55kw/75kw/90kw/110kw/132kw/160kw/185kw/220kw/250kw选的电缆线径分别是:
25 /35 /75 /50 /50 /70 /70 /95 /150
以上为接触器引到电机的线,电机功率因数+效率系数为0.8,仅供参考

楼主:
那从空开到控制柜的线径是不是相应要乘以1.732

网友C:
55kw/75kw/90kw/110kw/132kw/160kw/185kw/220kw/250kw选的电缆线径分别是:
25 /35 /50 /50 /50 /70 /95 /120 /185都是2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