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RS422及终端电阻

楼主(2006-04-18):
所谓的终端电阻是不是在两头加电阻,四线的RS422:
TX+ ----> RX+
TX- --------> RX-
RX+ <-------- TX+
RX- <-------- TX-
我是不是在两端的RX+和RX-端上分别并联上120欧的电阻(共2个),对吗?请告知一下,谢谢阿~~

网友A:
如果您的电缆阻抗与输出相匹配,则无须加终端电阻。
有RS422专用电缆可以解决。

楼主:
我想知道电阻加在哪个位置?现在通讯有丢失数据的问题.

网友B:
终端电阻究竟是起什么作用?我不接也能正常用

网友A:
在接收端并联终端电阻可以增大负载,减少回波反射。 不接终端电阻也能正常通信,说明通信距离较短或速率不高。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朱恩清在 2006-4-18 15:46:00 发表的内容:
增大负载,减少回波反射。
--------------------------------------------------------------------------------------------
请问加在哪个位置?

网友A:
传输线效应不可忽视。

楼主:
老大,告诉一下如何加电阻好吗?!加在哪个位置?得到有这么难吗?

网友A:
楼主的方法没有错。

楼主:
能并联四个电阻吗?两线的RS485要并联几个电阻?

网友A:
一对线并联一只电阻就行了。

楼主:
RS422在接收端并联?RS485在任意一端并联?是这样吗?

网友A:
并联终端电阻只是改善通信,并不能降低线路的衰减。要想获得更远的传输距离,还是应该用专用电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danfa02在 2006-4-18 16:06:00 发表的内容:
RS422在接收端并联?RS485在任意一端并联?是这样吗?
--------------------------------------------------------------------------------------------
只在接收端。
RS485也是如此。

楼主:
两线的RS485哪端是接收端?

网友C(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